[求助帖] 六轴飞行中自旋严重,日志略诡异

楼主(2018-06-26):
(无正文)

网友A:
先检查电机电调,再重新校准下

网友:
如果不是手法问题可能电机水平问题。电机转向看看。看一下遥控器除了友们是否在中立位置

网友:
大兄弟  想法不错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电机电调,再重新校准下

ok。。。。

网友:
不懂帮顶...0.0...

网友(2018-07-28):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不是135电机转速高就是246电机转速高

网友:
解决了吗。楼主

楼主:
才看到,机身快插机构松动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