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放电器

楼主(2018-06-26):
外壳使用PLA材料3D打印,测试了一下,外壳过热,软了,需要改,可是太大又没办法打印。
使用24V50W灯泡,放电控制器,灯泡独立控制,每个灯泡2A电流,5个就是10A,可再扩展10A,总放电电流达到20A,当电压低于设定电压时,自动切断放电,可装温度检测,可实时显示电压、电流、功率等
哪位模友对结构有好的建议?--------------------------------------------------------第二版设计,开关和灯泡分隔布置,增加间隔距离,灯座做高,应该对散热有效果。

开始打印:

--------------------------------------------------------------------------------------------------------

第二版打印完成,安装测试

仪表界面

内部图由于采用了12V20A的继电器,所以控制器继电器控制线需要降压,使用了一个DC-DC降压模块。

一个灯泡的电流

火力全开

目前问题:
1、开始放电后操作开关有烫手的风险。(后期考虑使用水泥电阻+散热片解决)
2、控制器有点问题,设置低压保护后,检测电压低于设置电压后,不能正常切断继电器。(已经联系厂家返厂)

网友:
电热丝了解一下

网友A:
求电路板控制器

网友B:
这种灯泡寿命不是很长

网友:
墙都不扶,舅服你

楼主:
电热丝不方便控制电流,这个可以通过灯泡数量来控制放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电路板控制器

某宝搜:电压电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灯泡寿命不是很长

1.7一个,很便宜。

网友C:
很不错,耗电设备考虑一下效率更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耗电设备考虑一下效率更高的

2-20A电流足够用了。

网友:
量产的时候,可以买个,哈哈

网友:
就这样把电放掉,感觉有点可惜浪费了.

网友D:
放个电精度没必要那么高,灯泡一插,bb叫设定3.8V报警,就好了。BB叫报警了,拔掉灯泡,电压基本都在3.85左右,就算有误差,也在3.8-3.9之间,可以长期存放,要平衡等下次充电就平衡了,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个电精度没必要那么高,灯泡一插,bb叫设定3.8V报警,就好了。BB叫报警了,拔掉灯泡,电压基本都在3.85左 ...

关键是自动断电,可以设定放电的截至电压。不然需要一直想着,万一放电的时候突然忘了出门没听到电池就废了。

网友:
天热和服务器风扇更配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自动断电,可以设定放电的截至电压。不然需要一直想着,万一放电的时候突然忘了出门没听到电池就废 ...

其实淘宝已经有成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淘宝已经有成品的

有是有,暴利啊,抵制暴利,从我做起

网友F:
可以通过pwm控制电流的

网友G:
很简单,可以把电池当电源,然后插个bb,直接冲到电包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简单,可以把电池当电源,然后插个bb,直接冲到电包里,

关键是我需要自动断电,而不是听BB响了再去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通过pwm控制电流的

太复杂,直接通过继电器控制通断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是有,暴利啊,抵制暴利,从我做起

自己的时间是最宝贵的,花百把元买个成品和花几小时甚至几天时间去设计制作一个社会上已经存在的成品,哪个更值得呢。如果说花几小时,几天时间搞一个创新也就算了,搞个复制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自己的时间是最宝贵的,花百把元买个成品和花几小时甚至几天时间去设计制作一个社会上已经存在的成品,哪 ...

因人而异,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网友:
求购求购!!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因人而异,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都是自己不断折腾得出的结果,我也只是打个比方哦。
比如我花了1个小时自己做了一个配件,比市场上便宜了25元。而现在一个钟点工工资也要25元/小时,这里的模友基本上不会感觉自己的工资比一个钟点工更便宜吧。
如果花一小时做了一个配件比市场便宜了50元,那么就算自己工时费比钟点工高一点吧,40元吧,那也就只赚了10元。
但如果花一小时做一个配件比市场便宜很多的话,我愿意自己做,如果是搞创新,花几个月时间我也愿意。
大家都是这么折腾过来的,发现一直这样折腾真的不太值得,花费时间太多,宁可把时间花在飞行和陪伴家人,这些得到的结果不是花钱买得到的。
几个小时可能悟出一个新动作,几个小时可能练熟一个新动作,几个小时可能会萌发一个别人从来没飞过的新动作或者新套路的灵感,这些更是花钱买不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都是自己不断折腾得出的结果,我也只是打个比方哦。
比如我花了1个小时自己做了一个配件,比市场上便宜了 ...

首先,航模圈貌似没有钟点工。。。,其次这种放电装置原材料的获取并不用太多时间,有的网购、有的打印即可,最花时间的就是产品设计,当然这肯定是楼主的乐趣,自己的乐趣不花钱就能享受到,何乐而不为呢?DIY和飞直机都是爱好,又何必强调飞直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航模圈貌似没有钟点工。。。,其次这种放电装置原材料的获取并不用太多时间,有的网购、有的打印即 ...

可能真的是每个人看的重点和价值观不一样吧,不过也算是都是模友才会以此焦点争论

网友H:
请问LZ,一个电压电流表就可以自动停止放电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自己的时间是最宝贵的,花百把元买个成品和花几小时甚至几天时间去设计制作一个社会上已经存在的成品,哪 ...

你的人生已经没有乐趣了,难道说你花时间陪父母也很浪费,你可以用这个时间赚很多钱,然后请很多陪聊的人去陪你父母,这样更划算。你老婆怀胎生孩子也浪费时间,然后你直接领一个或者喜当爹,这样也比较省时间,你可以用这个时间去赚钱。或者你玩模型干嘛,浪费时间不如去赚钱。三观偏差太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都是自己不断折腾得出的结果,我也只是打个比方哦。
比如我花了1个小时自己做了一个配件,比市场上便宜了 ...

折腾的过程就是个享受的过程,开心和享受才是多少时间和金钱都买不到的,不存在浪费,网上很多人说,我现在要努力赚钱,等以后有钱了好好孝敬父母,干嘛不现在多陪伴呢,花钱买成品和自己折腾感受也不一样,可能很多事情期望的结果差不多,但是过程不一样,没比较让别人都按照你的逻辑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LZ,一个电压电流表就可以自动停止放电吗?

1、“BAT”电池容量值设定,该参数是设定电池实测总容量。
2、“BPC”电池剩余容量百分比,可以根据该值设定电池剩余AH数。
3、“OPP”设定过功率保护值,如果设定了OPP值,当实际输出功率值大于设定值,会提示过功率,并且切断继电器(自配)。
4、“OVP”设定过压保护值,如果设定了OVP值,当实际测量电压值大于设定值,会提示过压,并且切断继电器(自配)。
5、“LVP”设定过压保护值,如果设定了LVP值,当实际测量电压值小于设定值,会提示欠压,并且切断继电器(自配)。
6、“NCP”设定过压保护值,如果设定了NCP值,当实际测量充电电流值小于设定值,会提示过流,并且切断继电器(自配)。
7、“OCP”设定过压保护值,如果设定了OCP值,当实际测量放电电流值小于设定值,会提示过流,并且切断继电器(自配)。
8、“OTP”设定过温度保护值,如果设定了OTP值,当实际测量温度值大于设定值时,会提示过温度,并且切断继电器(自配)。
9、“ADS”通讯地址码设定。多机通讯时不同的通过设定地址码实现多机通讯。
10、“TTL”仪器上电默认的继电器输出状态,常开或者常闭。
11、“CLR”空载电流清零功能,如果实际空载电流为零

网友:
电阻器了解一下

网友:
俺喜欢这种折腾  为你

网友J:
思路很清晰 建议水泥电阻水冷

网友:
搞台车机,听着音乐就放到位了(放电电流在2~3A之间)!

网友:
学习了,看贴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K:
灯座哪搞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折腾的过程就是个享受的过程,开心和享受才是多少时间和金钱都买不到的,不存在浪费,网上很多人说,我现 ...

我以前折腾的劲比这还足呢,乐趣是有,不可否认,但是时间一长,相互比较一下,会觉得不值。我只发表个人观点,也只是个人经历后的观点,不强求每个人,每个人每个时期价值观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的人生已经没有乐趣了,难道说你花时间陪父母也很浪费,你可以用这个时间赚很多钱,然后请很多陪聊的人 ...

兄,我们只是针对这件事来谈。兄好像火药味有点浓哦,同是模友,没必要吧。我只是把我个人观点发表一下,不一定适合某个所有人,但也有可能会让一些模友得到启发认同这些观点。如果为了一些观点争论过程中,存在伤害模友的打比方,好像不太妥当了。不管什么场合,我们发表意见还是要考虑一下是否会伤害到对方,一颗钉子在木板上可以拔去,但是痕迹却一直留下来了,是不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思路很清晰 建议水泥电阻水冷

水冷太复杂了,考虑水泥电阻+散热片,再测试是否需要增加散热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K:
灯座哪搞到的?

某宝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折腾的劲比这还足呢,乐趣是有,不可否认,但是时间一长,相互比较一下,会觉得不值。我只发表个人 ...

折腾的目的第一在于乐趣,第二自己做的东西肯定功能最符合自己要求。
DIY精神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某些东西就是自己做的成本比购买要高,可为什么还是那么多人去DIY?就是享受这个过程,享受成功的喜悦,而且在DIY的过程中,会遇到无数的问题,你会为了这些问题去查阅资料,去各大论坛结识各个领域的大佬,既学到了只是,又认识了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的人生已经没有乐趣了,难道说你花时间陪父母也很浪费,你可以用这个时间赚很多钱,然后请很多陪聊的人 ...

兄的比方火药味有点浓哦,我们只针对这件事打比方,如果为了争论用伤害模友的比方不太妥当吧。我以前折腾劲更足,只是时间一长,得失比较下来不太值。我也只是把个人经历过后的观点发表一下,不一定适合每个人的某个时期,每个人每个阶段的观点真的不一样,但是我发表后也可能会让某些模友意识到这一点。我的初衷是告诉模友,我的经历告诉自己,宁可把时间多花在飞行上,少折腾。因为一个优秀的飞行员远比一个优秀机的械师更刮目相看,虽然2者都很重要。当一个复制品折腾出来了,和一些高手在飞场飞,哪些人更受人欢迎?所以我再强调一下,每个人每个时期价值观点都不一样,目前我个人观点是少折腾多飞,不一定适合每个人,模友自己考虑。
兄,打比方时候稍微考虑一下自己言行是否会伤害模友,说好听点,我们只是对一个论点在辩论,说难听点是争论,都是对一个观点而言。如果为了发表一个观点伤害模友,通过伤害模友的方式来打比方发表观点,没必要吧。一颗钉子可以从木板上拔掉,但窟窿痕迹是抹不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腾的目的第一在于乐趣,第二自己做的东西肯定功能最符合自己要求。
DIY精神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某 ...

我的初衷是让模友宁可去多飞,别为了一点小钱折腾自己太多时间,反而飞得少了,其实飞也是一种折腾。
只能说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都是为了模型,各取所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买的。

谢谢!

网友:
加个风扇散热就好了。

网友:
量产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自己不断折腾得出的结果,我也只是打个比方哦。
比如我花了1个小时自己做了一个配件,比市场上便宜了 ...

那么你在打这么多字的时候耽误了多少时间少赚了多少呢?
你这一天24小时除了吃饭睡觉都是在赚钱?
有这理论的人 非闲(吃饱撑的)即壕(商业精英)
我想你一定是精英,不过有些人就不是了(具体什么原因咱们看透不说透)

自己动手做省钱只是一方面,研究学习最后收货成功的喜悦才是目的

网友:
风动散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