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重心问题

楼主(2018-06-26):
各位大佬  本人刚入门请问下穿越机重心问题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飞控中心位置即可

网友:
穿越机不用怎么在意重心

网友A:
电池绑稳就行,别刻意调整重心,飞控就是干这个事的,注意飞控CPU开销别超过60%就行,占用高了怕它修正反应迟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绑稳就行,别刻意调整重心,飞控就是干这个事的,注意飞控CPU开销别超过60%就行,占用高了怕它修正反应 ...

好的谢谢啊

网友:
差不多在中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