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入坑之最不该买系列

楼主(2018-06-26):
上班好无聊,来水一水帖子吧。
玩了一段时间电直,各种东西都想玩,都想买,然而有些东西实属鸡肋。下面我列几个看不顺眼的。大家可以跟一跟。

1、训练架

点评:新手看起来最受欢迎的,但是容易共振,影响飞机飞行,另外飞机横着飞的时候训练架触碰地面容易侧翻,损失更大。。

2、球头测量器

点评:这个看图片还不知道怎么用,收到货以后才知道要固定在卡尺上使用,但是并没有什么奇效,飞机说明书上球头和拉杆的各种尺寸加减运算就能得出两球头内径的距离,卡尺直接量就好了,所以这个测量器就是脱裤子放屁。。

3、磁吸式十字盘调平器

点评:这个十字盘调平器倒是不用拆旋翼头,但是很难看平不平啊,还是个鸡肋。

这里安利一下最好用的工具之一:
大桨螺丝扳手

拆装大桨太好用了,使用频率高。。额,暴露了我的水平。。下班了,闪人第一。

网友:
支持支持。特别是那个练习脚架,早就该淘汰了。

网友:
剁手是大多数模友的日常操作 不剁不舒服斯基

网友A:
那个扳手我有,不过你那颜色太丑了,买红的

网友B:
测量器还是好用的,记录孔到孔长度在换拉杆或者球头扣改版的时候很有用,而且测量器比测内距离要好用,因为球头扣连接拉杆的位置往往是水口,当然我是单独准备了一根卡尺从来不拆的

网友:
上班好无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器还是好用的,记录孔到孔长度在换拉杆或者球头扣改版的时候很有用,而且测量器比测内距离要好用,因为 ...

原来和我一样啊。。装上就不拆了。。哈哈,但是这些数值真的这么重要吗?能飞就行了呗

楼主:
你夜班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扳手我有,不过你那颜色太丑了,买红的

随机。。。我没有选择余地

网友C:
最不该买了就是劣质螺丝刀!  这里一定要告诫新手模友  千万不要为了贪图便宜买劣质的便宜螺丝刀
劣质螺丝刀会导致螺丝头滑丝,螺丝无法取出。然后你这飞机那整个部位都报废  麻烦死了   而且劣质螺丝刀用不了几次
不要看到一把内六角螺丝刀几十元  上百元   觉得太贵了  舍不得  千万不要这样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不该买了就是劣质螺丝刀!  这里一定要告诫新手模友  千万不要为了贪图便宜买劣质的便宜螺丝刀
劣质螺丝 ...

是的,工具的钱不能省,好工具比飞机用的时间长,劣质工具造成的损失远比其本身大

网友:
我还记得几年前我那几个乒乓球和玻纤杆

网友:
我刚入模的时候也是买过训练架,后来发现拆了反而更好飞

网友D:
最不该买了华坑和宇宙。。。

网友E:
练习架确实很坑,还有木桨也挺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练习架确实很坑,还有木桨也挺坑的

若干年前买过木桨,没有飞过。。是不是容易射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和我一样啊。。装上就不拆了。。哈哈,但是这些数值真的这么重要吗?能飞就行了呗

不重要但是方便,尤其我这种三天两头摔机换拉杆的,直接对着记的长度拧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干年前买过木桨,没有飞过。。是不是容易射桨?

射桨倒是没有遇到过,感觉平衡不好 不仔细调肯定双桨

网友:
这些都是没用的东西,乖乖搓模拟器才是王道

网友F:
玩了这么久,就只有螺距尺,球头钳,一套鸭子螺丝刀,你说的这些除了练习架子其他都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玩了这么久,就只有螺距尺,球头钳,一套鸭子螺丝刀,你说的这些除了练习架子其他都没见过

玩直机不光是玩飞机,还可以玩工具和器材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最不该买了华坑和宇宙。。。

刚入模的时候,如果选择的是华科尔,你会把它骂个狗血淋头。多年之后,等你技术成熟了,再重新回过头来,发现华科尔还是可以的,甚至你想收藏它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入模的时候,如果选择的是华科尔,你会把它骂个狗血淋头。多年之后,等你技术成熟了,再重新回过头来, ...

回过头,也不会买花坑。
收藏? 笑话,批量生产的东西有什么好收藏的。。

网友:
这个十字盘调平器很好用啊,又方便,现在富丽出的十字盘调平器都是参考这个做的,当然也有不能用这个十字盘调平器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