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式黄mini v-bar特殊问题请教模友

楼主(2018-06-27):
版本是5.3.1快速版,用5.3.4可以进去但不能保存,不知道为什么所有参数调完又回到原来参数,调参界面没有冷启动项。有高手给解答一下吗?

网友A:
重新安装软件看看,先排除软件问题,最后判断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软件看看,先排除软件问题,最后判断硬件

安装过好几次了,也试过5.2.5同样不能保存调整后的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装过好几次了,也试过5.2.5同样不能保存调整后的参数

用排除法,换个陀螺仪设置。如果正常,确定硬件损坏

网友B:
把陀螺仪升级到5.3.4快速版就是了,官网可以升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陀螺仪升级到5.3.4快速版就是了,官网可以升级的

有教程推荐一下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4443&extra=page%3D2

谢谢啦

网友C:
正版和盗版使用上差别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排除法,换个陀螺仪设置。如果正常,确定硬件损坏

你这不叫排除法,你这是叫我再买一个陀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版和盗版使用上差别大吗?

你是说调参软件吗?还是硬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不叫排除法,你这是叫我再买一个陀螺!

玩直机的,谁还没有几个陀螺仪。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直机的,谁还没有几个陀螺仪。就一个?

手里别的都是5.3.4的试不试有意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直机的,谁还没有几个陀螺仪。就一个?

手里别的都是5.3.4的,调参都正常,都好用试不试有意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里别的都是5.3.4的,调参都正常,都好用试不试有意义吗?

那就确定是陀螺仪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确定是陀螺仪坏了

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