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BS75跟Snapper7的选择

楼主(2018-06-27):
这2台机器玩过的推荐下。对比有什么区别跟优缺。HBS团购后2台机器价格差不多。不知道怎么选了。

网友A:
1S的我个人真心不推荐!还是有刷的,重量比无刷多了不少,一块电池最多20个起落就完蛋!

网友:
推荐2S的推荐2S的

网友:
红色那个好看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S的我个人真心不推荐!还是有刷的,重量比无刷多了不少,一块电池最多20个起落就完蛋!

大哥,这两台都是小无刷,怎么就变成有刷了?
不过1s确实不推荐上无刷的,有刷上1s就差不多,有刷上2s不用20个起落,我操的话两个起落就死了。。
小无刷最大问题还是马达,特别容易炸坏,用3s的话更容易坏,而且没啥手感。
所以我还在坚持1s有刷+200轴距的无刷,哈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哥,这两台都是小无刷,怎么就变成有刷了?
不过1s确实不推荐上无刷的,有刷上1s就差不多,有刷上2s不 ...

KINGKONG ET 115 我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
路过1s无刷不推荐

网友C:
我买了HBS 68和kingkong et115,现在68吃灰中,et好玩多了…70平的家中玩

网友:
我看Youtube上老外把Snapper7也飞的很好,和100轴距以下的2s机差不太多。

网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TSFXVrQ7C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CtZsxEZBr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qRFt3qgNM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jp29vkXC74
Snapper7测试视频

网友:
Snapper7应该不耐炸,小鸡最重要就是耐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INGKONG ET 115 我感觉还是不错的!

战损如何?电机飞控桨叶这三个件。一直不敢玩小无刷,炸机后焊接都感到累,可能焊工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战损如何?电机飞控桨叶这三个件。一直不敢玩小无刷,炸机后焊接都感到累,可能焊工太差。

KINGKONG ET 115的保护圈的质量还是很好的,我的电机和电调还没有坏过,也可能是我只飞自稳,没有暴力飞原因。图传坏过一次,返厂维修好了。

网友:
这两款我都有,买回来才发现配置除了机架完全一样,如果价格一样自己衡量。个人不建议金属机架有点重,那个塑料机架大概15大洋就能买到差不多的用塑料机架加450电池起飞38g重量,机动性和稳定性完爆65mm款的小无刷

网友:
原先我也想买HBS75的,然后- -价格贵,我就没买。Snapper7我看朋友给发的视频我感觉挺好的就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HBS 68和kingkong et115,现在68吃灰中,et好玩多了…70平的家中玩

有视频吗,我看中snapper6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视频吗,我看中snapper6

snapper没玩过,HBS68动力太弱了…et115就是摄像头有点弱,但是动力手感好太多,室内也不会太大,还有更小的et100

网友:
另外hbs的装配质量比较一般,塑料配件精度也不大好…虽然室内飞,但是摔狠了还是容易战损

网友:
我玩90gt,是2s的,一直想再买个更小1s的在屋里乱钻,
听楼上几位吐槽1s让我很疑惑也犹豫了,
不过看油管上老外玩的轴距58mm、65mm之类的甚至还有一个49mm的好像都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视频吗,我看中snapper6

snapper6的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OR1YOLyTX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NmVtGBet-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6RLphr99ms

网友(2019-02-27):
snapper 怎么样

网友E:
买了snapper7,动力弱点其他挺不错的,还有就是那个金属保护框容易变形,不如塑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了snapper7,动力弱点其他挺不错的,还有就是那个金属保护框容易变形,不如塑料

mobula 7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