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乐迪AT10II 如何改sma头

楼主(2018-06-27):
找到个硬壳包 装AT10II挺合适 偏偏那个天线长了那么一点点 火大火大 所以想把原来的天线换成可拆卸的sma头子  如图 打算在中间剪断换成sma头子 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或者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烦请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
剪掉么 就怕焊不好 反而影像控的稳定性

网友:
用转接线

网友:
高频头不是有插头吗?搜一下应该有长的

网友:
有这种转接线卖,把线头用热熔胶或AB沾住

网友:
焊接不好分分钟烧发射

网友(2018-10-12):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建议使用原装天线,如果您原来的天线出现问题等情况
需要更换,可以从我们这里买天线回去自己换,扣盘式
的天线更换也非常方便,不用焊接。

关于我司产品有任何疑问或建议,欢迎咨询售后工作人员: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36
QQ:2850416977 2850416973

网友A(2018-11-30):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建议使用原装天线。
AT1011的出厂标配接收机为R12DS,
正常使用中,遥控距离可达4K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建议使用原装天线。

好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最后还是选择换了控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建议使用原装天线。

不过这个天线应该也有不少人吐槽了吧

网友:
人家都是增程才改sma,你没事瞎改,我就不说焊坏了,你每天飞插拔那个sma头容易接触不良,实践出真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这个天线应该也有不少人吐槽了吧

您好
AT10II天线经历过一次更新升级。
目前在售的AT10II 采用的都是新款的低噪音、高增益天线,
抗干扰性更强。
我们的官网里,AT10II产品介绍页面有这款天线的图片和介绍,可以去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AT10II天线经历过一次更新升级。
目前在售的AT10II 采用的都是新款的低噪音、高增益天线,

就不能搞短一点么

网友:
您好
我们的遥控器各个配件的长度尺寸等参数都在研发过程中都是经过反复
验证后选择出的最佳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