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紫弹30A用户,进来解答下

楼主(2018-06-27):
无法正常使用Dshot,开启后电机抽风,只能用Oneshot

网友:
不存在啊,我的都正常,你的肯定哪里设置问题,或者飞控减震问题

网友:
35A早期需要去电阻支持DSHOT。。。30从一开始最早就是直接DSHOT的。无法解答。。。30A这电调我印象中出来有一年多了。你可以搜一下论坛有没有这个先例

网友A:
我用的紫弹30安,  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大多是飞控固件问题
建议去刷个稍微低点点的版本试下数字协议现在我用的3.3  ,F3  加方块osd,完美d600日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紫弹30安,  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大多是飞控固件问题
建议去刷个稍微低点点的版本试下数字协议现在我 ...

3.17到3.33都是有问题,换品牌飞控解决了,之前用的杂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紫弹30安,  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大多是飞控固件问题
建议去刷个稍微低点点的版本试下数字协议现在我 ...

请问一下,你的3.3固件bf能不能进入高级设置——舵机菜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3.17到3.33都是有问题,换品牌飞控解决了,之前用的杂牌

然后区别品牌与杂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