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mW板载图传还带DVR?了解一下!

楼主(2018-06-27):
闲着没事,逛逛tb,发现一款神奇的图传,功率500mW,带DVR,可以录像。有模友用过吗?了解一下

网友A:
看起来很整齐,也有LC滤波。。。价格不错的话还是有市场的

网友B:
DVR主要作用 还是找飞机吧 所以他在飞机上有棒槌的用处

网友:
可以用。图传还是有一定的稳定性的。关键取决于你的摄像头清晰度

网友:
这是新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DVR主要作用 还是找飞机吧 所以他在飞机上有棒槌的用处

可以替代类似gopro这样的相机,效果好于眼镜DVR,是狗和地面DVR的折中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很整齐,也有LC滤波。。。价格不错的话还是有市场的

好像是250,不知道贵不贵

网友:
我也关注一下.

网友:
什么名字啊,看看呗

网友:
化骨龙,200多当然贵,DVR模块自己也能加,80元就行。

网友:
也不便宜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替代类似gopro这样的相机,效果好于眼镜DVR,是狗和地面DVR的折中选择

这要是能替代go才闹鬼了呢..安防的摄像头那清晰度眼睛端和飞机端录出来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要是能替代go才闹鬼了呢..安防的摄像头那清晰度眼睛端和飞机端录出来差别不大

重量是最大的优势

楼主:
要是有个评测就好了

网友:
这个就是跳过图传直接录摄像头,好处是没有雪花。当然上面也说了,DVR用来找鸡,那么卡在飞机上这个功能也没了。。。
250这个价格见鬼去吧。。。这个价格注定只有少数尝鲜土豪会购买。150左右可以尝试

网友:
80元的DVR,从摄像头分个AV出来,就是这个效果。DVR去壳后基本没有什么重量。还能保留手里的图传不至于浪费。250对于新机而且对镜头DVR有强烈需求的人可能有点吸引力

网友A:
顺便说下。DVR录出来的无雪花的效果也远远比不上SQ12,也就是鹰眼小方狗一类的产品。。。清晰度差了好几个档次。不如直接背小方狗。一个折中之后没什么存在价值的产品,定价又比较高。就已经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说下。DVR录出来的无雪花的效果也远远比不上SQ12,也就是鹰眼小方狗一类的产品。。。清晰度差了好几个 ...

需要一个好的摄像头,DVR的效果就会好。
可以参考这个肥鲨HDO DVR VS RunCam Mini FPV DVR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m=a2hzp.8244740.0.0
这个图传跟这个runcam DVR性能差不多(至少厂家标的差不多)
效果比肥鲨HDO DVR要好,相信也比SQ12和小方狗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要是能替代go才闹鬼了呢..安防的摄像头那清晰度眼睛端和飞机端录出来差别不大

其实用在runcam split上清晰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
确实,150会买,250就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一个好的摄像头,DVR的效果就会好。
可以参考这个肥鲨HDO DVR VS RunCam Mini FPV DVR
https://v.y ...

相信我。。。模拟画面的DVR和小方狗这种最低档的数字信号录像。还是没有可比性的。。。这些东西我都玩过。模拟DVR直接录雨燕我两年前就发过视频。。。模拟终究是模拟,跳过了图传也只是减少雪花。。。而且也是30帧,我就不说小方狗了。和SQ11都是有很大差距的。SQ11只是便宜厂家优化不好有果冻现象。就清晰度来说,还是完败DVR的,就憋说SQ12的小方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DVR主要作用 还是找飞机吧 所以他在飞机上有棒槌的用处

dvr应该是录像的意思吧

网友:
250..额不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dvr应该是录像的意思吧

通过录像 找飞机  有dvr 找飞机很方便 知道炸机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实用在runcam split上清晰度还是可以的

split和这个不是一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lit和这个不是一个原理

差不多。split更清晰,帧率更高,是单独的一块板;这个没这么清晰,帧率更低,但和图传集成在一块板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差不多。split更清晰,帧率更高,是单独的一块板;这个没这么清晰,帧率更低,但和图传集成在一块板里了
...

split是类似运动摄像机..那种..
这个就是个dvr...完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lit是类似运动摄像机..那种..
这个就是个dvr...完全不一样

split里面是有处理器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plit里面是有处理器的吗?

split是一个完整的运动相机做成了兼容飞控安装的样子。储存的是数字信号,顺便分出个模拟信号给图传用。
这个dvr就是把fpv的模拟信号录下来,再跳过什么中间过程,源头的信号质量就很差,和split根本没得比。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split里面是有处理器的吗?

楼下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