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垂直起降固定翼飞控方案,

楼主(2018-06-27):
想搞个3电机(前两马达可变旋翼,尾部垂直)垂直起降固定翼测当做绘载机,不知道飞控怎么弄,久疏战阵,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比较复杂,不懂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复杂,不懂帮顶

哈哈谢谢支持。

网友B:
可变旋翼是啥意思?傾转,像鱼鹰那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变旋翼是啥意思?傾转,像鱼鹰那样吗

对,倾转,鱼鹰那样的

网友:
那尾部电机

网友B:
意图是提供水平飞行推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图是提供水平飞行推力吗

是的,起降垂直,巡航水平。

网友B:
感觉没有必要用这种方案啊,飞翼载机谷歌有款4旋翼,感觉实现比较简单,传统固定翼以前见过一款机翼倾转(非电机倾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没有必要用这种方案啊,飞翼载机谷歌有款4旋翼,感觉实现比较简单,传统固定翼以前见过一款机翼倾转( ...

刚在论坛翻了不少倾转的固定翼帖子,。低耗能,高效率的垂直起降可以解决应对测绘地复杂的起飞环境,省的带弹射器或者手抛了。降落可以开伞无所谓。我也是心血来潮,想搞一个试试。但是,大家似乎倾向于攻克双轴垂直技术难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在论坛翻了不少倾转的固定翼帖子,。低耗能,高效率的垂直起降可以解决应对测绘地复杂的起飞环境,省的 ...

测绘机,起飞重量大,我觉得鱼鹰类型的或双发飞翼增大舵面类型的都不太合适,制作难度高。4发飞翼或大多固定翼航测机使用的4轴垂直+1轴水平方案还是稳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绘机,起飞重量大,我觉得鱼鹰类型的或双发飞翼增大舵面类型的都不太合适,制作难度高。4发飞翼或大多 ...

是这样,目前稳妥路线差不多都是您说的这几种。

网友C:
建议你用四轴的垂起吧,动力还有调试也简单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用四轴的垂起吧,动力还有调试也简单一点

请问是一套飞控还是两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一套飞控还是两套?

一套呗,一套飞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这种

好丑

网友D:
三轴垂起,头两轴倾转,难点不是垂起是倾转转换,pix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轴垂起,头两轴倾转,难点不是垂起是倾转转换,pix能做

机械可靠不?震动咋解决

网友:
我有飞控  要3w一套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