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cm o艇想动力升级,请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18-06-27):
本人接触船模时间不长,可以说是小白一个!前几年在论坛买了个二手o艇随便玩玩,到手玩了一个夏天就搁置在家,最近又想起去玩了几次,总感觉速度不是很快,没有专门测过目测40-50吧,所以想升级下动力60+就够了。
先介绍下艇的配置:电机是外转的,什么型号我不知道电机上也没有标注。电调我也不知道是多大的,电调上也没有标志我只知道是单向电调。电池是用的3s电池。还有轴系我也不知道什么型号 是硬轴,只知道铜桨用432 cnc用4124。动力升级轴系要不要也跟着换掉?
我现在想还是换外转电机,因为机座和水冷都是外转的,电调不知道现在船上的这个能不能用(最好是能用就不要换,不想开支太大),还有就是能用3s电池的,因为手里有几组3s电池。现在只有几张图片先发,稍后再发,请大家给我提供些配置,谢谢。。。。

楼主:
硬轴中间的那个传动轴是不是可以抽出来的?还有ab 胶怎样清除干净哦?

网友:
哈哈。看到了好多大冶的劲酒

网友A:
凑合着玩吧···没有升级的价值···
硬轴理论上可以从船尾直接抽出来··但是前端联轴器的位置会有顶丝顶的痕迹··所以需要打磨一下
电调看着有点像飞机上用的单向电调自己改的水冷
AB胶直接用小刀刮吧···有热风枪的话可以用湿抹布遮住其他位置··吧AB胶加热直接拿掉·会比较干净··但船壳的环氧也不耐高温··所以要避免把船壳加热了
里面的手机电池是什么用处

网友B:
电机应该是xxd的2820外转 kv值2800 只用3s的话 可先加大桨径试试  上4s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凑合着玩吧···没有升级的价值···
硬轴理论上可以从船尾直接抽出来··但是前端联轴器的位置会有顶丝 ...

电池是配重的保持平衡,因为电池就放在电调的另一边。我这个船升级动力没有意义吗?但是我还是想弄一弄,提升下自己的动手能力。那重新买个船壳自己装我又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应该是xxd的2820外转 kv值2800 只用3s的话 可先加大桨径试试  上4s更好

这个电机加电调可以换大桨?换436的?可以上4s?电调看的出来是多大的么。

网友:
如果是2820没问题 电调真看不出来 不过一般来说支持6s

网友:
电机拆下量尺寸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是配重的保持平衡,因为电池就放在电调的另一边。我这个船升级动力没有意义吗?但是我还是想弄一弄, ...

原意折腾也可以···65的尺寸最起码换个3660的动力·上4S···轴系肯定要换··而且电机座估计也不配套···量下电机座安装尺寸有可能和28**的电机是一个尺寸的安装孔位

网友:
把轉向刀升高,直線航行時應該與水沒接觸。

外轉子電機跑船挺好的,我用3524外轉子可以鬥4082內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