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M14高频头有区码问题吗?

楼主(2018-06-27):
想给老控14MZ配个  TM14高频头
有没有哪位大侠了解有区码问题吗?
原先的高频头是40MHZ的,贴着CN的标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14MZ上市時 2.4G還沒有,過了幾年後才出TM14,區碼當然有.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CN的高频头是不是ASIA区码,您了解吗?  百度不到相关的信息

网友:
CN 應該選 CHINA.

网友A:
除非你的 40MHz 高頻頭是全頻的.

楼主:
我的14MZ没有AREA选项,只能看到
所以就选AISA的区码了

还有我这台机不认内存卡(非原装卡),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想是不是要格式化,可机器上并看不到格式化选项。

看CK的图漂漂亮亮的,我的图好多灰啊

网友:
如果控裡面有記憶咭,開機時會在面板上看得到.

网友:
至於區碼,選那個也沒問題,只要用得到就好了.記憶咭在電腦上 format就 ok.

网友B:
有的,我之前的TM14高配头可以用的,后来为了用PCM 我买了个日本区域的72高配头之后,我就把遥控器地区改成日本了,结果 PCM可以用了  TM14的2.4G不可以用了

网友C:
弱弱的问下,这控费电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我之前的TM14高配头可以用的,后来为了用PCM 我买了个日本区域的72高配头之后,我就把遥控器地区改成 ...

區碼你就選回 2.4G 的, PCM 高頻頭用全頻的就 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下,这控费电不?

如果電池正常的話可以連續用約兩個小時.

网友:
是要认区码的。

网友:
CN是中国大 陆的行货。72或40兆 XX是全区码的。

楼主:
我上次要收个XX  72M,和卖家商量,我到手试用,可以用就收,不能用往返路费算我的,卖家没同意,看来可以直接收的。

网友:
如果是XX全頻的,控會自動找到,區碼主要用在2.4G上.

网友D(2018-09-24):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的 40MHz 高頻頭是全頻的.

CK兄,请问TM-14可否设置S-FHSS制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CK兄,请问TM-14可否设置S-FHSS制式?

TM 14 是 FASST 制式的,其它的不能用,也不可能設定成 S-FHSS制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