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没起飞就出现发烫严重

楼主(2018-06-27):
刚插电,一个电机转起来发烫,还有响声,请问各位大大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缺项了吧,电调温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项了吧,电调温度呢

电调温度好像没有热起来

网友B:
检查电机4颗螺丝是不是太长了,最好不要超过电机底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机4颗螺丝是不是太长了,最好不要超过电机底座

并没有,我之前有飞过都可以的,就突然出现这情况啦

楼主:
解决了,谢谢两位大大

网友C(2018-08-25):
請問樓主是什麼問題造成電機發燙?我最近也有電機發燙這個問題找不到原因

网友:
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呗

网友:
是什麼問題?????????????

网友D:
有問題上來問,問返他問題不回答?

网友:
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好像是因为电调的问题,找朋友调了一下他帮我解决的,我也不是很清楚不是我不回你们,我最近没空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樓主是什麼問題造成電機發燙?我最近也有電機發燙這個問題找不到原因

你看看会不会是飞控的飞控那个频率太高了,太高了的话我之前也试过会疯狂发热,之前好久没玩了,所以没看贴吧,抱歉啊,这么晚才回你,希望对你有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問題上來問,問返他問題不回答?

可能我电机振动太大,飞控调整的频率太高了,我调了一下,问朋友他也帮忙调了一下电调,你看看有没有用,我之前很久没玩了,也很久没逛了,所以没回你,抱歉,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