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1S小功率放电器

楼主(2018-06-28):
根据手头的零件设计了一个放电器,一键启动,自动断电,用起来很方便,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前提是必须懂电路的朋友。不当之处请指教。该电路设计用于1S小机的500mah电池,可以多个同时并联放电,电流有2档:650mA(适用1节电池),1150mA(适用多节电池)。
放电终止电压可以调整,经试验设定在3.75V比较好,放电结束后电池电压恢复到3.85V左右,便于长期存放。

偷懒就不电脑绘图了。

调试也简单,先用一台稳压电源输出3.75V,连接升压模块MT3608,使其输出为12V,然后开始组装。组装无误后依然用稳压电源连接电路电池输入端,按启动键,如继电器不吸合调整电位器VR使之吸合,再反向调节使继电器刚好释放即可。电路的灵敏度可以达到正负20mV。
我是用一块洞洞版做的,有条件的朋友可以自己设计PCB。
所有元件参数都在图里标明了,注意继电器尽量选大电流的(触点常开型),电位器用精密多圈的,100欧负载电阻要2瓦的,比较器LM393不用的管脚接地。电路工作时负载电阻比较烫,注意安全。

网友:
利用393作为比较器使用,大概明白了,具体参数还没算,正好过几天考模电数电

网友:
我对电路板一窍不通,只能用飞机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我对电路板一窍不通,只能用飞机放电

之前我也是,所以痛下决心做一个

网友B:
锂电寿命宝贵最好能设计一个机载放电控制电路,以玩代放可以避免无谓的放电。

网友:
继电器是关键

网友C:
电池直接并联不是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寿命宝贵最好能设计一个机载放电控制电路,以玩代放可以避免无谓的放电。

对于大机添加一个模块还有可能,即便如此飞行中电池电压波动太剧烈,放电程度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直接并联不是太好。

是的,满电和亏电的不能同时连接。实际上你只是对满电的进行操作。

网友:
哎呀呀  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我也是,所以痛下决心做一个

可以用5v灯泡放电

网友D:
方法不错!
好像不是恒流放电,是恒功率放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法不错!
好像不是恒流放电,是恒功率放电吧!

说的对,严格讲不是恒流。

楼主:
需要功率型继电器

网友E:
以玩放电不太靠谱,压降太快断电后会回压,楼主厉害

网友:
借此贴问个问题,能不能用308给电动车锂电池组充电?昨天拆开看了下电池,只有XT60放电接口和XT30充电接口,没有平衡头。。。电池组是48V 10AH的

补充:刚查了说明书,308一个通道只能充8S锂电池,但是不知道三元18650电池是不是LIPO电池?如果是的话,那48V 10AH是多少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玩放电不太靠谱,压降太快断电后会回压,楼主厉害

放电电流越大,电池越老旧,回压越厉害。所以放电电流越小越精确,但费时间。你可以采取两轮放电的办法,中间间隔一段时间,效果最好。按一下启动,你就可以干别的事去了

网友F:
动力电池放电电流大点还是挺准的,因为回压高的电压,影响最后使用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动力电池放电电流大点还是挺准的,因为回压高的电压,影响最后使用效果。

是的。懂电路的朋友可以更改负载电阻获得自己需要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