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冲发动机与两冲功率对比

楼主(2018-06-28):
没玩过四冲,看上几款发动机,大家有玩儿过的帮下忙,以下三款发动机一般都是配在多大的飞机上,还有各自拉力相当于二冲哪个价格!谢谢。还有齐藤82真的才462克吗?和三叶61一样重?

网友A:
我才买了FS61目前很稳定,我飞的机型是老金翼的SU26,起飞降落全程不需熄火。降落后发动机运转滑行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才买了FS61目前很稳定,我飞的机型是老金翼的SU26,起飞降落全程不需熄火。降落后发动机运转滑行回来。

不错,小张同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才买了FS61目前很稳定,我飞的机型是老金翼的SU26,起飞降落全程不需熄火。降落后发动机运转滑行回来。

有这么小的su26?你逗我呢!来张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么小的su26?你逗我呢!来张图看看

不相信就算了,自己琢磨吧

网友:
saito 缸套比三叶轻,有些saito好像都没铜缸套

网友:
三叶70 比较难驯服,重量偏大, 这三种 40级左右飞机用

网友:
发动机运转滑行

网友:
齐藤82装50级飞机合适,三叶61动力偏弱适合40级

网友:
这三个发动机里肯定推荐塞头82,塞头82重量很轻动力很足,声音好听,就是没有三叶结实,配件老贵还难买,另外塞头82安装尺寸和以上两款发动机不一样,你注意一下能否装上

网友:
4冲实在太贵了 一个电喷小汽油机 摩托车的才几个钱

网友B:
我在用三叶61,感觉还可以,塞头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三叶61,感觉还可以,塞头太贵了,

你配的什么机子?谢谢

网友B:
回楼上,,刚玩油,三叶配的三特家的下单练习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楼上,,刚玩油,三叶配的三特家的下单练习机

想玩像真,有练习机,挂起来了!

网友C:
三叶61 12*6的桨 转速能到10500 拉力3kg左右
saito82 14*6 转速在9400左右 时间长不玩了记不太清楚 拉力估计有3.8
三叶70不推荐
另外,不需要对比功率,两冲的功率标称值很高,但是都是高转速下达到的,一般的非竞赛飞机到不了那个转速,到那个转速也不会用这种机器
另外分享一下看法
saito全铝结构,一体化缸盖设计,重量很轻,我手里的saito,重量比os轻30级左右,这种轻量化的设计,实际上为saito多缸机做好了准备。
喜欢就买,发动机从来没有用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叶61 12*6的桨 转速能到10500 拉力3kg左右
saito82 14*6 转速在9400左右 时间长不玩了记不太清楚 拉力估 ...

已入saito82,谢谢!不过桨买的13*7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入saito82,谢谢!不过桨买的13*7

saito震动比较凶

网友:
四冲程排量乘以0。6就是二冲程

网友D:
你被成功忽悠了 你不管是看优酷上那哥们测试的3kg 还是我自己实测 saito82从来都不会超过3.2KG 另外除了三叶发动机标的重量是带排气的重量 其他都是不含排气重量 另外saito没有缸套所以轻几十克

网友:
三叶61出3kg的 我认为绝对是吹牛逼 我用百分之30的油换了各种将 没有一次超过2.7kg的

网友:
对了还有那个os72 a72 那个都不过3kg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满嘴跑火车误导别人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被成功忽悠了 你不管是看优酷上那哥们测试的3kg 还是我自己实测 saito82从来都不会超过3.2KG 另外除了三 ...

加排气是515克。不是462克。

楼主:
Saito82我感觉比我的os55力大!没上称!用手感觉得出来

网友:
三叶61出3kg的绝对是吹牛逼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才买了FS61目前很稳定,我飞的机型是老金翼的SU26,起飞降落全程不需熄火。降落后发动机运转滑行回来。

小张你也在论坛里

网友:
三叶FS70AR相当于二冲程50-60,价廉物美,坚固耐用,工作稳定,备件丰富,拉力3KG;
三叶FS62AR相当于二冲程40-46,价廉物美,但为机匣稍薄,材质稍软,备件丰富,拉力2.5KG多点;
齐  藤82B   相当于二冲程52-65吧,机器&备件双昂贵,装B利器,薄皮大馅,很担心一触即溃,拉力估计3KG多点

网友E(2018-08-03):
saito82一直飞70级,拉力没测过,但是吊机没问题,轻松吊。70级3d重量基本在2.8kg,能轻松吊拉力差不多也有3kg多了。当然没法和电动比,也只是刚刚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saito82一直飞70级,拉力没测过,但是吊机没问题,轻松吊。70级3d重量基本在2.8kg,能轻松吊拉力差不多也有 ...

你说的是50级吧?70油动2.8?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么小的su26?你逗我呢!来张图看看

我有架金翼的su26 是用的dle35cc的发动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50级吧?70油动2.8?

对啊,德天70级几种机型都飞过,70级3D再重就没法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