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车需要10通道,接收机如何选择?

楼主(2018-06-28):
刚开始玩工程车,菜鸟一只,X9D板控,四合一发射模块,不考虑兼容问题,工程车需要10通道,接收机如何选择?谢谢

网友A:
新手其实可以先不用问怎么接线。
因为具体到要接线的时候,自然你就知道该怎么分配了。
如果你的车有10个动作需要控制,那么最起码,不是接收机有10个通道 ,而是遥控器有10个可以独立控制的通道。

你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发的这个贴子,点下方链接就可以直接到215楼: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4280&page=11#pid18858325
记录了这台攀爬车10个通道的功能分配方案。

除此之外,这篇组装工程车的贴子,也可以参考: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32505&extra=page%3D1&page=7

这个是16个通道全部用上了。

网友B:
电车的油门刹车是同一个通道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车的油门刹车是同一个通道吧

不同的车,因为结构不同,功能也不一样的。
比如以上面的CAPO JK为例,虽然也有电子刹车(和油门反向就是刹车),但是JK还提供了一个机械刹车,是用舵机控制的,和油门不相关联。
因此在上面的例子中,就有了“刹车”这个独立控制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其实可以先不用问怎么接线。
因为具体到要接线的时候,自然你就知道该怎 ...

感谢感谢,我要好好研究一下,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车,因为结构不同,功能也不一样的。
比如以上面的CAPO JK为例,虽然也有电子刹车(和油门反向就 ...

被你的帖子毒到了!!!!太酷了!敬佩你的钻研精神!这也许就是RC让人痴迷的原因!!有你们这些大神在前面引路,我们这些新人菜鸟也是信心百倍啊!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车,因为结构不同,功能也不一样的。
比如以上面的CAPO JK为例,虽然也有电子刹车(和油门反向就 ...

看了你的通道设置,明白我其实8通应该够用了,几个通道可以公用:车左右转向和转向灯公用一个通道,车油门和刹车灯公用一个,大灯一个,喇叭一个,摄像云台左右、俯仰各一个,视频无线传输模组电源开关一个,备用一个。以前没想到灯光可以复用通道,多谢多谢。

网友C:
电车的油门刹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车的油门刹车

capo JK除了有油门刹车,还有机械刹车,采用舵机抱死刹车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