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履带机器人,顺便请教问题编码器如何驱动

楼主(2018-06-29):
前几天收的,回来修好,发现程序玩不转,各种郁闷,这玩意重70公斤,最大负载110公斤,同志们看看这个玩意怎么改造玩一下?要是有需要的也能转手的,我有一想法,用APM来控制,但是里面电机是编码器的不知道怎么驱动,有懂得大神指点一下,先上一下机器人的资料
机器人行走系统测试成功,视频系统测试成功,音频系统测试成功,声呐系统测试成功,红外系统测试成功,罗盘测试成功。
机器人配置有四个红外距离传感器,五个声纳(有一个损坏),三维电子罗盘一个,显示器一个,摄像头一个,MIC一个,自带扬声器。
机器人已修复,除电池损坏(锂电池为软包聚合物7串2并,标称24V40A)已拆掉更换为24V10A的,声纳传感器有一个有故障,其它全部正常,测试全部通过,机器驱动全部都有,相应的软件及编程说明也有

网友A:
可以改个坦克或者挖掘机之类的,软件可以重新写,不用原来的,估计盒子里边也就是个电脑加单片机

网友:
复杂……不懂帮顶

网友:
这东西程序应该难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个坦克或者挖掘机之类的,软件可以重新写,不用原来的,估计盒子里边也就是个电脑加单片机

这个里面就是一台电脑加上各种控制卡跟传感器,如果改造的话,成本太高了,买回来,修复后,就无语了,里面整个都是软件编程的,有编程说明,但是本人义务教育水平有限,只能拿机器人自检的软件测试了一下各个系统都ok,看网上人家搞的语音识别控制,自主导航,只能一声叹息啊,有没有简单省事的方法改个遥控坦克玩玩?要不就只能转手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里面就是一台电脑加上各种控制卡跟传感器,如果改造的话,成本太高了,买回来,修复后,就无语了,里 ...

从这几个传感器来看应该是不难,但是一点儿编程基础都没有就比较麻烦了,计算机应该不会直接控制这几个传感器,因为系统节拍不够,估计都是卖家封装好的模块,可以把编程的说明也传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里面就是一台电脑加上各种控制卡跟传感器,如果改造的话,成本太高了,买回来,修复后,就无语了,里 ...

查了一下这个东西,都是计算机直接控制pci插槽里的控制卡输出的,可以用C++来编,需要学一段时间了

网友:
楼主可否把编程的文档贴一下看看?

网友B:
关键问题是楼主想怎么搞,最终期望把它做成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问题是楼主想怎么搞,最终期望把它做成什么样?

已经拆散了,就用底盘,其它不用,改个遥控大坦克玩了,低盘还是不错的说,长78宽55高21,重量38公斤,全拆完了的哦,现在纠结选什么电机驱动呢,遥控我有AT9,想着低成本搞定,好纠结,上面有想法搞个机械臂,

网友(2018-12-27):
可以出给我吗?
我们也做底盘,四轮驱动和履带的都有在玩。
加微信:18665889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