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滤波怎么设置?

楼主(2018-06-29):
   应该用BIQUAD还是PT1?gyro频率和pid频率调多少好?飞控是DYS F4 V2

网友A:
pt1,第二张图片里面的上面两个黄色滑块先关掉,第三个看电机发热情况选择关不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1,第二张图片里面的上面两个黄色滑块先关掉,第三个看电机发热情况选择关不关

这样设置出来是更稳吗?第三个,发热的话是开是关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设置出来是更稳吗?第三个,发热的话是开是关呢?谢谢

滤波是为了减小电机高频震颤和因为震颤引起的发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设置出来是更稳吗?第三个,发热的话是开是关呢?谢谢

电机发热是正常的,除非热到手都摸不上去才需要打开第三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发热是正常的,除非热到手都摸不上去才需要打开第三个

打开动态滤波后图二的那些开关都关掉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打开动态滤波后图二的那些开关都关掉吗

看电机发热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机发热情况

打开动态滤波后低通滤波怎么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