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飞控室内是不是只能飞姿态模式

楼主(2018-06-29):
naza 飞控室内是不是只能飞姿态模式

网友A:
不是 还可以飞手动模式

网友B:
信号好可以GPS模式

网友C:
室内一般搜不到星 只能姿态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是 还可以飞手动模式
你确定技术够不够硬?

网友E:
室内一般没有GPS信号,无法使用GPS模式。只能选择其他模式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