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定速问题,好盈铂金50A

楼主(2018-06-29):
用精灵定速,普通模式下飞机正常(满油都是正常的),用存储定速,70%定速下,振动过大,导致陀螺抽疯无法飞行,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是飞机震动过大导致的,与电调没什么关系。

网友A:
v3 定速70太高了 试试60左右v4的70 约是v3的50不到 这个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3 定速70太高了 试试60左右v4的70 约是v3的50不到 这个不一样

打脸

楼主:
引用 网友A:
v3 定速70太高了 试试60左右v4的70 约是v3的50不到 这个不一样

谢谢,的确是定速高了,试了试50~60都正常的,而且听声音判断转速也不算低了

网友:
悬停党准备了10T电机齿来迎合电调的定速。。。。

网友C:
排阵吧跟电调,转速高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阵吧跟电调,转速高没关系,

那为什么普通模式下,全油门下k8正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脸

之前我也是按说明书来的,用470电机就没有这问题,换作3s花牌2836就有这问题,可能和进角有关系吗?前辈,现在定速55就是正常的

网友:
还是要排震,70油门震动,应该是这个油门值的转速正好是飞机的共震点,拆大桨,上尾桨,检查下定速模式50-100油门下震动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我也是按说明书来的,用470电机就没有这问题,换作3s花牌2836就有这问题,可能和进角有关系吗?前辈, ...

可能是定速标定的时候 实际转速超过50  然后70的话可能和普通模式100的转速差不多 还是找找机身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定速标定的时候 实际转速超过50  然后70的话可能和普通模式100的转速差不多 还是找找机身的原因

...

就是这个原因,感谢大佬,华坑D10油门60%就相当于定速80了,反正的确是定速高了

网友:
打不到哈,自己试试测测转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我也是按说明书来的,用470电机就没有这问题,换作3s花牌2836就有这问题,可能和进角有关系吗?前辈, ...

6S 和 3S 定速当然不一样了,扭力都不一样,负载后给予的补偿差远了,别拿这个做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