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轴旋翼是怎么保持稳定的

楼主(2018-06-29):
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自制三轴旋翼,完全没有搞明白他这个是怎么保持稳定的。
http://3g.163.com/v/video/VYEGUA04L.html

网友:
不科学啊

网友:
感觉他这个是拆了个玩具飞机的主控板

网友A:
有两个电机转速是一样的(逆时针旋转) 另外一个电机是这两个电机转速的两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电机转速是一样的(逆时针旋转) 另外一个电机是这两个电机转速的两倍

有可能哈,不晓得有没有模友这样验证过

网友B:
apm飞控可以刷三轴固件,我们之前做过一个三轴

网友:
两个电机方向一致,另一个电机方向相反速度两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apm飞控可以刷三轴固件,我们之前做过一个三轴

此三轴非彼三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