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池?

楼主(2018-06-29):
如图:这是什么电池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网友:
问度娘多好

网友:
应该是9V叠层电池,看看另一面有标电压的。

网友:
是扔进火里或者分解后会baozha或者漏液的电池。

网友:
非充电的一次性电池

网友:
这种叫叠层电池或[迭层电池]:是把普通的化学干电池制作成长方形的小块,并多个叠加串联在一起,成为一个独立的电池。叠层电池与普通干电池性质相同,但其输出电压要看叠层块的数量,如果由6块干电池块串联在一起的话,那么叠层电池的总电压是9V。叠层电池具有体积小输出电压高的特点,但它的输出电流小,不适合用作功率较大的用电设备,而只适合用于便携式仪器仪表上面。一般常用的叠层电池型号是6F22。

网友:
9V干电池么不是。

网友:
就是一个叠加起来的9V干电池。

网友:
楼主这拍照技术哈哈  看接头是9伏叠层的样子  但是叠层电池是长方长条形  你这拍照角度像是正方长条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