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o 版本 佩恩小控登场

楼主(2018-06-29):
分为 2.4G版 和无线串口板, (全程DIY 大概半小时完成,教程很快出来)

网友A:
很袖珍不知道遥控距离是多少。

网友:
用什么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袖珍不知道遥控距离是多少。

   距离不会少,跟2.4G模块性能有关,  2.4G都是 3.3v 电压 1S够用
发射有 PA , 接收没有 LNA ,一般 300米

楼主:
  有 2.4G 一般接收机,   和无线串口接收机

楼主:
  对, 开源的

网友:
用什么接收机

楼主:
只能用 佩恩接收机  自己做或者购买

网友:
最高实现几通

网友B:
关注教程,请问这遥控器是不是也有一套系统呢?用deviation?

楼主:
控输出 8通, 可操作 6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教程,请问这遥控器是不是也有一套系统呢?用deviation?

佩恩控 开源的 , 老外也在用, 见
https://www.banggood.com/es/Payn ... mp;cur_warehouse=CN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控输出 8通, 可操作 6通

我意思用单片机最高可做多少通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意思用单片机最高可做多少通的控

这个问题太笼统,不好回答

  你用把 4个遥控器 并一个电池  (  当然,你可以把4个控做在一个主板上  ) , 用4个接收,每个 8通 ,就是 32 通甚至更多
你想用 单线 sbus  ,那最多 16通
  如果你想用 ppm ,超过 8通就要特殊处理,超16通就没法玩航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意思用单片机最高可做多少通的控

单片机用无线串口模块的话,无限通道都可以做吧,接收也得是无线串口加单片机

网友D:
很袖珍不知道遥控距离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袖珍不知道遥控距离是多少

还有个 Uno版佩恩小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