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腻子会腐蚀kt的泡沫怎么办

楼主(2018-06-29):
顺便缓慢更新我的杂交boeing787吧!

楼主:
两米翼展,双90函道,kt机身,轻木机翼,kt蒙皮加手敷玻璃钢。

楼主:
目前进度

网友:
你用的是那种腻子,原子灰?还是?

网友A:
建议用填充泡沫胶,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填充泡沫胶,轻

车用腻子,或者可以先刷环氧在打磨也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车用腻子,或者可以先刷环氧在打磨也行

那不就是原子灰吗?这个东西epo都会腐蚀而且还重发泡胶可以的还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就是原子灰吗?这个东西epo都会腐蚀而且还重发泡胶可以的还轻

好吧,知道那东西了。我准备直接刷环氧在打磨喷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知道那东西了。我准备直接刷环氧在打磨喷漆了

那样也可以吧

网友B:
环氧不腐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氧不腐蚀啊。。。

应该,,,不,吧

楼主:
之前画的主翼结构不太好不能将就结果重新画了一个,而且可拆卸,九度上反加后掠真的好难

楼主:
更新下进度,不知道能不能做完

网友:
666,祝早日下线试飞

楼主(2018-08-25):
估计最后一次更新了,真没动力搞了!哪位大神如果有想法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A:
又咋了?遇到什么问题了?还有你3d打印建模用的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咋了?遇到什么问题了?还有你3d打印建模用的什么软件?

真的真的真的没时间弄了,上班已经把我精力榨干了唉。等哪天离开了才是我真正开始的时候吧。我是用的pore建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咋了?遇到什么问题了?还有你3d打印建模用的什么软件?

我现在在脑补一款飞翼,靠感觉在画图。你要不要试试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在脑补一款飞翼,靠感觉在画图。你要不要试试水!

我脑子里有个特别的想法,不知道怎么说!先试的画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