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收机和油门的问题

楼主(2018-06-29):
我的飞机油门到60%才是控制范围,很不舒服,怎么让控制行程在低杆位或50%的位置来控制,转速。
我的接收机是PPM接收,我怎么觉得距离很近。飞高点就失控的感觉。

网友A:
调下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下油门曲线

油门曲线是在控上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门曲线是在控上吗

对啊,你的是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你的是什么控?

天地飞6二代

网友B:
60%油门悬停是动力太差,调整油门曲线。距离近可以查下接收机是否带pa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油门悬停是动力太差,调整油门曲线。距离近可以查下接收机是否带pa

我用的是天地飞ppm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6二代

天地飞6没用过,不知道怎么调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