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PIX烧录PX4固件之后的COMPASS校准

楼主(2018-06-29):
大家有没有使用GQroundControl地面站给PIX校准和配置参数的?第一次使用GQ地面站,发现有个问题,在校准的时候sensors里面compass只有0,怎么添加外部compass?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A(2018-09-27):
把你的外置磁力计插上去就会出现compass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外置磁力计插上去就会出现compass1

已经插上去了,貌似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插上去了,貌似没有反应

没遇到这种情况,换个pixhawk试试?

网友B:
楼主搞好了吗  我接上外置罗盘模块也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好了吗  我接上外置罗盘模块也没反应

搞好了,你确认下外置PIX的连接线是否正确,GND应该是第六脚,而不是第五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