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动力锂电池

楼主(2018-06-30):
有一组7.4V 1600mAh的电池鼓包了,没用几次,好像放着就鼓包了,是什么原因?有没有比较耐高温的电池?

网友A:
鼓包 ,过冲 过放  满电存储都会这样     不用时候 单片电压3.8v左右 存放。       飞行到单片3.7左右  充电截止到单片4.2v   注意这几项一般能用很久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鼓包 ,过冲 过放  满电存储都会这样     不用时候 单片电压3.8v左右 存放。       飞行到单片3.7左右  充 ...

正解

网友:
之前我有一块电池,充满电2天半就鼓了,或许因为质量不好,但我觉得电池应该即冲即用

网友:
马桶要冲,电池要充。

网友:
其实,是需要保护电路的,锂电动力电,需要很好的保护电路才能保护电池不会过放。

网友:
或许因为质量不好

网友:
请教楼主 航模锂电 正极是何种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鼓包 ,过冲 过放  满电存储都会这样     不用时候 单片电压3.8v左右 存放。       飞行到单片3.7左右  充 ...

具体的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