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120电调是不是没有普通模式

楼主(2018-06-30):
伟力xk120原装电调 是不是不能通过油门摇杆控制转速  原装电调只会缓启动后一直全速

网友A:
当然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是

怎么设置这个电调让半油门转速起飞

网友B:
遥控里设油门曲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里设油门曲线就可以了

试过了  推一半多后就全油门了

网友:
是什么控,最好发张图看看你的油门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