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新电包,做了一下小改装。

楼主(2018-06-30):
24V,8S1P,20AH,磷酸铁锂。

安装一个拎手,用软水管破开,包了一圈做防护,把Q6plus用魔术贴粘上。完毕。

2014年入的12V40AH电包还在,还能用。但是12V电压Q6只能输出7A电流,充500PRO电池太慢,PL8太大拿出去不方便。现在Q6可以14A输出了(实际测试只能12.5A输出,不知道Q6的14A输出是不是虚标的)

楼主:
最后一张图是淘汰下来的旧电包,这东西丢到哪里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网友:
据说有回收锂电池的,你打听下

网友:
丢什么丢,砸到花花草草多不好,送给我吧

网友:
正好我也有个类似的

网友:
旧电包50收

网友:
丢到垃圾场烧掉

网友A:
12V电包是不是可以改成24V的?

网友A:
还有,现在Q6+的平衡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电包是不是可以改成24V的?

可以改,但是我没有那个技术。
Q6的平衡我也有点担心,所以把截止电压设到4.18V,宁可充不满,也不要过充。也不知道有用没。

网友:
原来的电包可以出掉回点血,没必要贱卖,反正功能有没缺失,有能力可以改24V的,重新焊线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现在Q6+的平衡怎么样了

一般,充电充满到时显视都一样,都4.2

网友:
刚充一电万用表4.17,4.15,4.18,4.18

楼主:
昨天下午拿出去玩,电包电压有26.5V,Q6充电器设定输出电流14A,但是Q6实际只能输出12.5A左右,Q6这个14A的输出是不是虚标啊?

有模友用Q6能实际做到14A电流输出的吗?

网友A:
被充电的设备没有瓶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充电的设备没有瓶颈吧?

被充电的电池我用PL8充电,开到20A电流都可以的。

网友B:
q6 300w充电 换算过来 假设在24v充电,大概电流是1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q6 300w充电 换算过来 假设在24v充电,大概电流是12.5

有道理,6S锂电电压充满时约25V多一点,300W/25V=12A
也就是说Q6的能力限制有两个:一个是300W,一个是14A。只要有一个达到限制了,另一也就不能增加了。
这样算下来,如果是14A电流,那么300W/14A=21.4V,21.4/4.2≈5,也就是Q6用来充5S电芯数量或以下的锂电才能上到14A。

网友C:
我为我的12V磷酸铁锂电包做了一个大功率升压器,将12V升压到20V,输出功率500W,电包又可以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为我的12V磷酸铁锂电包做了一个大功率升压器,将12V升压到20V,输出功率500W,电包又可以爽了。

升压器多少钱啊?会不会比新买一个24V的电包还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压器多少钱啊?会不会比新买一个24V的电包还贵啊?

升压器简单,随便找了点边角料,比如功率管,磁环线圈,散热器就搞定了,成本几十元吧,当然没算人力时间投入。

网友:
交换一次损耗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