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每次进去圆周航线或者刷锅,尾巴都抽。

楼主(2018-07-01):
450每次进去圆周航线或者刷锅,尾巴都抽。快速金鱼尾,悬停时就恢复正常。。但是悬停和翻滚都没事,已经把感度调了很低,油门定速在80。怎么回事阿阿阿阿阿阿,还有论坛怎么上传视频的??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用的k8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k8吧?

是的。

楼主:
用的是k8,斜盘用deko1102,尾舵机用亚拓525,

楼主:
尾巴很顺滑,没有阻碍。

网友A:
换个mb或者金脑去,k8特别容易金鱼尾,而且调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mb或者金脑去,k8特别容易金鱼尾,而且调不好。

买mb哪一款呢?

网友B:
K8适合500及以上的飞机,小飞机还是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K8适合500及以上的飞机,小飞机还是算了吧

那么用什么陀螺仪好呢?

网友C:
进博士帽,把 I 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博士帽,把 I 调大

调多少,I是有啥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进博士帽,把 I 调大

你量反了吧,应该调小

网友E:
你这个很可能是机械问题,特别是尾巴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量反了吧,应该调小

看情况的。I 太小,盖不住P,导致尾巴晃也有可能。穿越高速下降发生抖动一般也是 I 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情况的。I 太小,盖不住P,导致尾巴晃也有可能。穿越高速下降发生抖动一般也是 I 加大。

那究竟是大还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很可能是机械问题,特别是尾巴部分

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是机械问题,mb收个亚拓版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究竟是大还是小

自己试试......

网友F:
更正一下概念,金鱼尾是慢速来回摆动,象金鱼一样,多属于机械问题。快速左右抖动主要是陀螺仪尾巴的感度过高,导致修正过度造成的。所有看lz的描述应该不是金鱼尾,是尾感度过高导致,可以适当降低感度,但是陀螺仪尾感度又不能太低,影响正常的飞行。如果动作过于剧烈,超出了陀螺仪适应的范围,只能通过降低剧烈的动作或者换陀螺仪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更正一下概念,金鱼尾是慢速来回摆动,象金鱼一样,多属于机械问题。快速左右抖动主要是陀螺仪尾巴的感度过 ...

好的,感谢

网友G:
你看看你尾舵机的那个舵机臂的孔位,别放到最外面,亚拓的那个525没有那么大的力气。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看看你尾舵机的那个舵机臂的孔位,别放到最外面,亚拓的那个525没有那么大的力气。

最里面的

网友:
我来这里长点见识,还没有大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