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脑2不能自检

楼主(2018-07-01):
新入金脑2一枚,参数根据引导设置完毕,但是金脑2上的红灯仍然闪烁,拔线重新连接动力电池,金脑并无任何反应,打舵也没反应。

楼主:
每一步都已经正确设置了,可是自检就是没有,从来没见过有绿灯亮起

楼主:
在线等大神指导,

网友A:
楼主  先恢复出厂设置 重新设置   然后  救机 自平  遥控器拨杆开关指向7-8通道即可

网友B:
7通道 aux1 切换1-3模式 8通道aux2 第四个模式 ,金脑参数只要设置就自动保存 如果是红灯闪可能存在警告,比如默认开启了自稳上电 十字盘是跳好多下来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先恢复出厂设置 重新设置   然后  救机 自平  遥控器拨杆开关指向7-8通道即可

就是不明白遥控器拨杆开关如何指向7.8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先恢复出厂设置 重新设置   然后  救机 自平  遥控器拨杆开关指向7-8通道即可

18sz 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7通道 aux1 切换1-3模式 8通道aux2 第四个模式 ,金脑参数只要设置就自动保存 如果是红灯闪可能存在警告, ...

如果连接上电脑的,通电十字盘确实是上下跳动多次,如果不与电脑连接,通电就无反应了,十字盘也不动

网友C:
金腦收不到接收信號
原因
1. 金腦接收機形式設定錯誤
2. 接收機到陀螺的線又問題
3. 接收機跟控沒對頻
請檢查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腦收不到接收信號
原因
1. 金腦接收機形式設定錯誤

用的7008SB接收机。
1、设定是SUBS接收模式
2、如果线有问题,连接电脑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出问题呢
3、控和接收对频成功的,接收机显示绿色灯

楼主:
通电,打舵,十字盘舵机和尾舵没反应,推油门会启动,这什么鬼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电,打舵,十字盘舵机和尾舵没反应,推油门会启动,这什么鬼

我的金脑也是这个问题,应该是坏了,我有十几个金脑,唯独这个搞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电,打舵,十字盘舵机和尾舵没反应,推油门会启动,这什么鬼

恢复出厂设置也没有用的,我试过很多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电,打舵,十字盘舵机和尾舵没反应,推油门会启动,这什么鬼

如果是7008+sbus的話
要設定 mode b
接電腦會動時
金腦的燈號自怎樣狀態 ?

Patrick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明白遥控器拨杆开关如何指向7.8通道

就在linkage menu 里面的function 翻页到7,8通道 在control 选择一个开关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7008+sbus的話
要設定 mode b
接電腦會動時

遥控和飞机通电后,金脑是缓慢间断闪烁红灯2次
连接电脑后,是急速闪烁红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在linkage menu 里面的function 翻页到7,8通道 在control 选择一个开关就好

选择了开关后,怎么就说是和自平救机对应上的呢,是陀螺默认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7008+sbus的話
要設定 mode b
接電腦會動時

我把之前设置的参数加载进去后,红灯恢复连续两次闪烁,如此间隔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和飞机通电后,金脑是缓慢间断闪烁红灯2次
连接电脑后,是急速闪烁红灯

緩慢閃動紅燈兩次是代表在 setup 2
急速閃爍紅燈是代表電腦連線中, 紀錄清除. log 不起動
兩者綠燈都沒亮
代表金腦收不到接收信號
可是你又能調機???螺距也能受控制 ???
很奇怪了
一開機金腦的內定值應該是 setup 1
你的是 setup 2
代表你第七通道行程量位置是0
或是你有勾選尾感度"軟體中設定"?
由於不知道你的配置細節
隔空問診是亂槍打鳥
還是要你多檢查每一細節
如果有另外一顆可以交叉比對
或許比較性排除問題

Patrick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择了开关后,怎么就说是和自平救机对应上的呢,是陀螺默认的吗

自动就对应上了 三段开关自动关联 你希望哪段设置救机就勾选就行了 你可以看界面 拨动开关 界面会跟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