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玩四轴的接收叫“卫星接收”啊?

楼主(2018-07-01):
我是玩固定翼的,最近儿子要玩四旋翼,我打算给他组一个。

查阅相关资料时发现很多朋友在配件部分谈到了卫星接收,可为什么玩四科轴的接收叫“卫星接收”呢?

下面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一是接收肯定不是“卫星”牌儿的,呵呵

二是接收机和卫星没有半毛钱的直接数据关系,

三是有GPS功能的飞控(或者是有GPS接口的飞控)卫星数据都是属于飞控在处理,也就是说飞控需要GPS数据时会接收卫星信号,但接收机只是接收遥控器的信号或发信号给遥控器,所以说接收机和卫星没有关系。

四是如果硬要提到“卫星接收”这个概念,它就只有一个可能:飞控上的GPS芯片(或单独的GPS模块通过GPS接口和飞控连接)

五是有地面站的情况,或FPV的情况。地面站要得到飞机的实时位置数据,只是通过遥控增程系统或是图传系统,在飞机和地面间进行数据传递,数据中包含了飞机的GPS数据。但地面站没有直连卫星,飞机的图传接收机(或增程接收机)也没有直连卫星。只是传递的数据中包含了飞机的GPS数据。

综上所述,接收机叫“卫星接收”的说法是不对的,接收机就是普通的接收机(为了遥控增程或图传它也没有直连卫星)

网友A:
你想多了 只是个 子接收 而已

网友:
就一个子接收

楼主:
不用“同问”了,我估计我的结论是正确的。

几乎可以确定,所谓的“卫星接收”,只是玩多旋冀的忽悠新手、搞得神忽其神的一个概念。

我只是想给儿子组个小四旋,又不要图传FPV、又不要增程、更不要地面站,这跟卫星有半毛钱的关系没,

害我花了半天时间查资料,时间也是钱不是?

楼主:
但是学到了知识,难怪别人说“知识就是财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多了  只是个 子接收 而已

正解 就是“子”"辅"这类的意思,本来以前是加到大接收机上做辅助的,独立也可以用。

网友B:
此卫星非彼卫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卫星非彼卫星

请教此卫星指的是???

网友:
不这样说,怎么把模型和无人机混为一谈?

网友:
知道卫星城的概念吗,主城市周边的小城市。卫星接收机一个概念,主接收机旁边的小接收机。

网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 ... /1983390?fr=aladdin
你查的方向就不对,这个概念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up主说的卫星是dsm2卫星接收机吧!其他的真没听过这样叫的

网友:
建议楼主去查查dsm2/dsmx接收。
卫星接收不是完整接收,一般意义上的接收要有pwm输出,直接驱动舵机、电调,一般说的几通接收就是指有几个pwn输出。
DSM接收为了弥补信号盲区,可以在主接收上外接最多2个卫星接收;卫星接收有单独的高频模块及主控芯片,单独解码发射机信号,输出数字信号给主接收机,输出的是修改过的标准串口协议。
传统接收在多轴上就存在数字转模拟再转数字的过程,而卫星接收就没有这个问题,直接数字传输,价格还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此卫星指的是???

这个卫星接收和天上的人工卫星gps没半毛钱关系,只是一个子接收器。穿越机用的多因为卫星接收很小很小。不过现在有sbus接收了,所以卫星接收也基本没啥用了。以上为个人理解。

网友:
卫星接收和当年2.1音箱的 卫星音箱是一个概念

网友:
卫星作为外来词,除了一般人知道的天体范畴意义外,另有伴随,附属,依赖之意,卫星城,卫星国。在航模遥控设备的语境下就是4楼昶平12楼madanzi15楼shaker的解释。

这和航模/无人机有异曲同工之妙,不适合用自己喜欢的中文意思反过来演绎原生词进而说别人混淆概念。

网友:
看的俺眼花   没有白用眼贴

网友D:
DSM2(DSMX)

DSM是Digital Spread Spectrum Modulation的缩写

DMS协议一共有三代: DSM、DSM2、DSMX。国内最常见的是DSM2,JR和Spectrum 的遥控器都支持。该协议也是一种串行协议,但是比S.BUS更加通用,使用的标准串口定义,所以市面上兼容接收机更加便宜,兼容的设备也更多,比如电直的三轴陀螺VBar就可以直接接受DSM2信号。
但是该协议并不是一种总线化的协议,要靠接收机取把协议变为PWM来驱动舵机,DSM2接口也只能连接接收机和卫星接收机,不过对于飞控来说这个无所谓,反正也是一个接口连接到飞控就可以了。

DSMX是DSM2的升级版,协议基本一样就是速率加快了。DSMX协议可以用于双向传输,即能够将飞机上的信息传回遥控器上在液晶屏显示,不过对于玩儿飞控这个功能不重要,有了电台和PC,这个意义不大。
用了这种协议的接收机,大家都叫卫星接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DSM2(DSMX)

DSM是Digital Spread Spectrum Modulation的缩写

什么叫不是总线化的协议?dsmx较之dsm2最大的进步是增加了跳频,大大提高了抗干扰能力。使用这些dsm协议的只有那个外接的子接收机才叫卫星接收机。拜托先古狗一下再给大家科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什么叫不是总线化的协议?dsmx较之dsm2最大的进步是增加了跳频,大大提高了抗干扰能力。使用这些dsm协议 ...

因为是串行协议。。。没看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因为是串行协议。。。没看懂?

串行不串行和总线有什么关系?
不是我看懂没看懂,是你基本概念不清就来科普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串行不串行和总线有什么关系?
不是我看懂没看懂,是你基本概念不清就来科普好吗。

呵呵,自己去看看串行协议和一般总线协议的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串行不串行和总线有什么关系?
不是我看懂没看懂,是你基本概念不清就来科普好吗。

是你把基本概念没有搞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你把基本概念没有搞清楚。。。

你自己高兴就好,但不要误导别人。
不懂什么叫总线可以古狗,不会翻qiang百度也勉强可以代替。

网友:
微型接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