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装小胖子,调试与改造

楼主(2018-07-01):
首先我要告诉大家,不要买云之思模型里的云台,云台有通病,总是晃,歪脖子,最可恶的是卖家态度恶劣,不给售后。不信可以去翻我漫步云端的帖子,里面也有模友评论这个事情,怪我视频制作的太好了,技术太高超了,漫步云端的视频给他无形做了推广,误导了广大模友。上次那架小胖子夜航的时候撞坏了,重新买了一架。

掏这个洞是为了装氙气爆闪灯,一横的是装红绿灯带,我用手术刀掏的

这两个洞是为了绑扎带,里面用了胶水粘木片,防止扎带用力的时候把泡沫越拉越烂

把魔术贴贴好

这两个坑,第一个是放gps的,第二个坑放定位器,放定位器以防丢机,有个保障,不过一直没派上用场,希望一直派不上用场

led探照灯固定好线路

效果图

飞控用网上打印的,天火模型里买的,飞控隔空装,好处是隔空后下面放电调,还有就是我在水稻田里面降落,会稍微有点水深度,隔空飞控有点隔水的效果,

这次没上云台,飞宇停产,山寨的太重又有毛病,一体的太贵又只是两周,不值这个价格

图传的安装

gps的安装,相比上一架次的机翼上安装,省了好多功夫

小胖子机身下面是做了一个木片塞进去,我起飞喜欢扣住里面,久而久之会扣出一个洞,上一架就是这样,做了木片塞进去就不怕了

在飞控后面我做了两个插头,所有的杜邦头需要供电就查上面,一个12v一个5v,从主电池的平衡头取电,我飞机只用一个电池,线我是尽量放飞控后面,因为飞控前面要插拔电池,线材太多容易弄断。

配置是apc9060
电机2814郎宇1100kv
9600毫安时18650电池
银燕金属舵机
飞腾60a电调
舵机连接舵面是用球头,这样虚味小,用的防松螺丝。

视频晚点上传

?sharekey=63fce0c5e8a84c5e5026b91f121e212b9
?sharekey=f86dfaa64e899005e7bab6365ce4b02f5

网友A:
开源云台就是这样的了,我也有一个,不是歪脖就是剧烈抽搐无法工作,我都没有耐心了,丢一边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源云台就是这样的了,我也有一个,不是歪脖就是剧烈抽搐无法工作,我都没有耐心了,丢一边吃灰了

所以,为了日后的省心,要么硬挂要么买好一点的

网友B:
楼主,你的小胖起飞全重有没有突破180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小胖起飞全重有没有突破1800克?

1800克不止哦,裸飞都1500克了一些零七零八的,差也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为了日后的省心,要么硬挂要么买好一点的

直接上飞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飞宇吧

飞宇停产了

网友A:
有些商家应该还有库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商家应该还有库存的

有是有,用在小胖子上面太重了

楼主:
飞控安装在这板子上,之前那款打印的不推荐,软降落都坏了,这个结实点

网友C:
同样电池小胖,快拆v尾,不超1800g

网友D:
云端漫步飞了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云端漫步飞了多高?

上次那个2.5,这次翻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云端漫步飞了多高?

上次那个2.5这次翻倍

网友E:
9600毫安时18650电池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9600毫安时18650电池多重?

忘记了,我不在乎重量的,按照想要的配置去弄,飞行的时候关注电压就差不多

网友F:
哦 穿云了

网友E:
有没有比4S5000毫安的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比4S5000毫安的轻?

肯定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比4S5000毫安的轻?

说错了,肯定重

楼主:
fpv最追求的场景

网友G:
楼主 小胖同配置用18650 4s4p电池只能飞30min左右

网友G:
楼主没安起落架滑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没安起落架滑降?

安装起落架,增加重量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安装起落架,增加重量了

我小胖就是降落炸d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小胖就是降落炸d

有稻田或者软地降落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电池小胖,快拆v尾,不超1800g

那我的应该也是1800左右,我没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小胖同配置用18650 4s4p电池只能飞30min左右

我能飞50 6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哦 穿云了

夏季的云都很低

网友H:
楼主你好你用的欧姆威1w图传,地面用的啥接收能飞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好你用的欧姆威1w图传,地面用的啥接收能飞多远

用的大平板23db的跟14db的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好你用的欧姆威1w图传,地面用的啥接收能飞多远

最远20

网友I:
飞20是不是要加aat?

楼主:
引用 网友I:
飞20是不是要加aat?

不需要,我是大平板对方向

网友(2018-08-04):
我也要玩远程

网友J:
想请教楼主,你的小胖子1.8KG,飞的时候是手抛吗? 我1.5KG的小胖子,有时还抛的踉踉跄跄,起飞好害怕。

楼主:
引用 网友J:
想请教楼主,你的小胖子1.8KG,飞的时候是手抛吗? 我1.5KG的小胖子,有时还抛的踉踉跄跄,起飞好害怕。

冲锋加速在手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