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wing坎坷的试飞之路

楼主(2018-07-01):
原来我飞小胖,带它出门得提着小胖的原装纸箱+一小拖箱的设备,也是挺费力,飞场又在老远的地方,租车开过去还得四五十公里,我每租车飞一次一天的费用就能买一架小胖空机。加上我又在外地打工,过年过节想带飞机回老家也得费老鼻子劲,去年国庆带过一次小胖回老家,真的是太麻烦了,那大箱子上了动车放哪都感觉不太好。后来就一直寻觅便携性好点的飞机。最好是能兼容原来小胖的电池,这样至少在电池上我就不用重复投资了,看来看去最终看上了Finwing。
      其实finwing刚刚出的时候我就有关注到了,为什么到了现在才买,也是有原因的,其实说白了就是穷,没钱装第二台机。好不容易攒了大半年的钱总算攒够了,于是果断入手一台,正好有模友便宜出全新空机,立马就给我收了。朋友跟我说这机机的五金连接件和木片什么的全部加起来有100多克,建议我把机身粘死不要用它的连接件能省下不少重量。
我回来称了称,确实有105克左右,不轻呢。不过为了便携性,牺牲100克重量我能接受。
      下面来说说我对这架机的印象吧,从机仓空间来看,它正好满足了我的需求,虽然不像小胖那种大到让你感觉可以塞进全世界,但也是足够用的
机仓前半部分放电池,空速计等,后半部分放飞控,分电板,OSD等。GPS,图传,接收机统统外置,看图。

OK,简单介绍完布局之后就来说说配置和试飞体验吧。

配置:
银燕RS2205电机
猛禽30A电调
18650 4S3P 电池
5045三叶桨
相机RUNCAM2
APM飞控
8N GPS
图传发射:TS5828 发射天线:枫叶5DB棒子图传接收:鹰眼旗舰版
接收天线,棒子+枫叶14DB小平板
摇控与接收机:风迎M12L

起飞重量1.55KG左右

说到这个起飞重量,对于这台机来说,1.55是偏重了,但为了复用小胖的电池,只能先这样了,再者也听卖这台机给我的模友说过,他那台飞过4S4P,1.7KG,照样没毛病,我才敢上4S3P的。

第一次试飞
第一次试飞去了模友介绍的新场,也不熟悉,当天找了另一个模友陪同,还是慌得一批。

起飞:
起飞抛出去的时候,发现飞机低头,然后我赶紧拉杆飞机才顺利起飞了。到了天上之后,切FBWA模式,发现飞机在这个模式下居然在左转弯,然后我再切手动模式看看到底偏的多厉害。结果切手动模式发现左偏更加厉害,这时候我就知道飞机重心不平,需要降落调整舵面进行配平,不然很危险。不过进行配平之前我想先试试这机的滑翔性能。于是我慢慢收油看看能不能飘,谁知道收油快收完的时候螺旋了,说时迟那里快,我立刻推大油门,很快就救回来了。然后在场地兜圈准备降落,在这个过程我还是不死心,想再收油试试,然后还是相同的结果,螺旋了,可惜这次没这么好运,没能救回来,炸了。我去找机的过程还不小心一脚踩进了一个隐藏的水坑里,半只脚都陷进去了,裤子鞋子全湿了,真是狼狈。后来靠着定位器的位置,我找到了飞机,飞机炸在了一个小水沟里,机仓进了满满的水,我知道,这下惨了。回到家检查,飞控挂了,分电板因为进水我也不敢用了,怕有暗病,接收机放在机顶,没碰到水,万幸。不过一边机翼碳钢断了。RUNCAM2在机头,居然没坏,真是牛逼。
这一波损失了几百块。重新购买了损坏的配件,重新装机,机身撞裂了几个地方,直接泡沫胶补上,稳稳当当。

来分析一下炸机的原因吧。1.模友把飞机卖给我的时候跟我说,官方的重心有点靠后,让我前移5mm左右。但是我大意了,前移了10mm,难怪起飞的时候发现飞机低头有点厉害

2.加上我装的也偏重了,对于这飞机来说重量不超过1.4KG是比较适合的
3.最后一点就是飞机没做好配平,严重左偏,这点也是导致炸机的主要原因

以上3点结合起来,就导致了我一收油就螺旋。之前听不少模友说这台机螺旋很厉害,但是经过我这次的分析,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自己没把飞机调好,所以暂时不轻信其他模友的这个说法,再次进行第2次试飞。调好飞机再去印证。

第二次试飞:
有了第一次失败的经验,第二次修复飞机的时候我顺便做了以下改进,首先想办法给飞机减减重,把不必要的线的长度都减掉,只留到适合的长度。原来电机用的14AWG的线,太粗了,也很重,换成了18AWG的。然后由于飞机严重左偏,于是我把左边的副翼向下调一些,做一下配平。另外低头严重这个问题分为两点,一点是我把重心前移了10mm,跟模友建议的差的太远了,重心要后移至5mm处。另外FINWING官方说明书里说到,建议给电机座加上垫片,给电机做一个向下的小角度的下拉角,不然平飞容易抬头,之前我是加上了。这次我觉得有必要拆除,于是将垫片拆除。取消这个下拉角。以我的理解,如果飞机不超过1.4KG,那么这个下拉角也许是有用的,但我的飞机偏重了,这个下拉角可能反而起不到积极作用。

起飞:
这次做了更加充分的准备,做第二次试飞,起飞很平顺,打全油平抛出去,飞机没有明显低头,很快就平飞了出去,轻轻拉一下杆,快速冲向了天际,完美。
达到400左右的高度的时候,尝试打手动,看看飞机配平状况如何,发现略有右偏。降落,把左边副翼向上调整一点点。做好配平之后,再次起飞,又是一个完美的起飞。
确认了一下配平没问题了,收油尝试滑翔。慢慢收油门,直到油门收到0,飞机依然平衡滑翔,我就知道,这次试飞成功了,飞机也调好了,在滑翔过程中我尝试小角度横滚,飞机也没有螺旋,漂亮!为什么我没有在收油的情况下做大角度横滚,因为这样做任何飞机都有可能螺旋,包括小胖,原来我飞小胖的时候就出现过这情况,全收油门的情况下大角度转弯,马上螺。还好加油改出了才没炸机。继续说回来FINWING,我觉得其他模友说的这台机容易螺旋,在我看来其实不存在,反而我觉得它挺能飘的,在1.55KG左右的重量之下都飘得很好。

降落之后,我摸了摸电池,温温的,还OK,摸摸电池,我的妈,好烫手。看来这FINWING机仓散热不太行,虽然机头有小孔进风,但是这个孔还是太小,进风量不足以将机仓内的热量都散走,在飞行的过程中OSD显示的飞控温度也达到了42度,温度有点高。所以下一步我会想办法做好机仓通风散热。

说说巡航,在这个重量下,收油飘空速50,平飞空速56左右,跟我的小胖一致了,还好我之前一直飞的小胖,对于这个速度我是再熟悉不过了,并没有觉得快,就当它是小胖来飞吧undefined
续航能力的话,一块电池,我飞了两个起降,总飞行时间50分钟,最终还有13.6V左右的电压,续航时间上还有空间。如果只是一次起降把电飞完,那我估计至少1小时15分钟左右没有问题,这只是最保守的估计。

好了,说了这么多,总体来评价一下这飞机吧。飞行与载重性能也非常不错。其实一般来说飞个40几分钟就开始觉得累了,电池换成2P的,可以减轻飞机重量还能使飞机更飘更好飞。据其他模友反映的数据4S2P的电池飞45+分钟没问题。所以我也在考虑要不要也整一块小点的电池。
便携性绝对是一流,这样我过年过节一个小袋子就可以轻轻松松把它带回家拉,比起提着小胖的那个原装的箱子,方便了不知道多少。当然我这里不是贬低小胖,小胖是一代神机,如果没有便携性方面的需求,那么我依然会首选小胖。

以下是视频地址,这飞机桨的切风声音怪怪的,好尖,听着难受,各位可以在视频里听听。不过小油门巡航的时候不会

网友:
这个跑道也太好了嘛,什么地方

网友A:
此机死贵,也没小胖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机死贵,也没小胖好飞

就看你是不是愿意为它的便携性买单了,有舍就有得。要说跟小胖比谁更好飞,确实小胖的飞行性能更好一些,神机毋庸置疑。但我飞一圈下来感觉这点差别并没有让我感到难受或者说哪里不爽,总的来说还是玩的很愉快的,对我来说这样就足够了

网友B:
4S4P,4S3P是什么意思?

网友:
从我多年接触飞机的经验上来讲,我个人认为这机使用倒T尾才能更好的发挥此机性能!原先想买台空机自己改尾巴,可惜一直没时间。

网友:
W神的帖子得顶

网友C:
空速管好霸气。
我的装好了,一直没有试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速管好霸气。
我的装好了,一直没有试飞过。

装好要趁热飞

网友:
很快我们就能空中合体

网友:
入模玩船,固定翼第一个玩的是水机,所以得了强迫症,后来玩的所有东西,能做的全部给做了防水,不管是车船固定翼四轴穿越,接收机电调飞控图传,除了一些特殊的传感器以外全用704覆盖。有次用水机玩FPV,降落翻在水里泡了半多小时,捞上来一切正常。

网友:
finwing 模友贺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4S4P,4S3P是什么意思?

4S3P 4串3并  自己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