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tterFlight/betaflight里面重新指定电机位置

楼主(2018-07-01):
原出处:

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taflight/wiki/Remapping-Motors-with-Resource-Command-(3.1)

可能有人已经发过。。。。。。。。。。。。。。

正常的电机位置对应是这样的:

如果你在地面站ButterFlight/betaflight里面的这个界面里测试电机时,不能一一对应,那就需要调换位置,

先到这个界面:

在“在这里输入命令"那里输入”resource list”,回车!就会见到:

4个电机对应的输出口就是这些:

你可以把这几个端口指定给合适的电机,当前是:

A02,motor 2
A03,motor 1
B00,motor 3
B01,motor 4

我需要motor 1和motor 2对调,motor 3和motor 4对调,
就输入下面的命令行:

resource motor 1 a02
resource motor 2 a03
resource motor 4 b00
resource motor 3 b01
save
以上五行命令行在地面站里编辑不方便,可以在任意的文档软件比如word里面编辑好复制粘贴到地面站里面。

再看:

12,34对调好了,就那么简单,比换线简单。

最大的好处是装机的时候不需要考虑电机的具体位置,电调板也可以随意调整位置,电机随便就近的电机焊点焊上即可,最后校准,指定好位置。

网友:
顶真正的技术贴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感觉慢慢得都是干货

网友:
但感觉慢慢得都是干货

网友:
对这样的干货我都直接收藏。美滋滋

网友A:
不错,按照你的方法改过来了,不过命令里有瑕疵,我重刷了好几次固件,要把A06输全才行,输A6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按照你的方法改过来了,不过命令里有瑕疵,我重刷了好几次固件,要把A06输全才行,输A6不行

应该是有些版本一定要写全,已修改,写全应该不存在版本的问题。

网友:
我的飞控,要我加速计校准,是否我炸机后,飞控震傻了,每次炸机后都要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有些版本一定要写全,已修改,写全应该不存在版本的问题。

很实用的帖子,谢谢版主分享!

网友:
太感谢了,把飞塔转了90度,刚好用上

网友B:
请问如何调整电机的转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调整电机的转向呢?

使用电调万能软件:BLHeliSuite.

网友C:
大神 BF3.31现在怎么都改不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 BF3.31现在怎么都改不了呢?
提示什么,上个截图看看。

网友C:
现在弄好了

网友D(2019-02-24):
问一下啊 命令就输了一个就save了。。再然后剩余三个电机都不显示了 怎么能恢复默认?现在看不到电机编号了电机也不转。。

网友E:
必须支持一下,必须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