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新飞控与Matek 5in1分电板的配合设置问题

楼主(2018-07-01):
F3在固件3.0.0时,可以直接进入舵机界面,设置分电板上的寻机BB响以及LED灯的通道为A2,然后通过第六通道控制BB响和LED灯的开关。这种方法在网上很多教程都有——

但现在的问题是,BF超过3.0.0的新固件,再也调不出舵机选项卡了,
请问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网友:
f4是有的,不懂f3

楼主:
看你固件版本,超过3.0.0应该就没有了,打不开舵机选项单

网友A:
一直都有
确定你调参软件和固件都是最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固件版本,超过3.0.0应该就没有了,打不开舵机选项单

f4是一直都有的,你换个飞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有
确定你调参软件和固件都是最新的

请问你的BF固件版本是多少?

楼主:
继续顶,好像知道的人不多

网友B:
f3,bf3.3可以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f3,bf3.3可以调出来

请问你的调参软件版本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f3,bf3.3可以调出来

我也刷了3.3.0,升级了bf调参软件,可以调出舵机的页面了。但按照老办法勾选a2,却设置不了五合一的bb响和led灯了,不知何因

楼主:
已经解决了,3.3.0固件配合最新的bf调参软件,可以设置舵机aux端口,不过中间要在cli中使用resource命令,映射舵机的使用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