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自制kt板猎鹰

楼主(2018-07-02):
上次做微风剩了半块kt板,想飞飞中短裤距FPV,做了这架翼展1.4m猎鹰,没有图纸边做边想,机翼做的有偏差不知道影响大不大,手掷挺飘的

网友:
手工可以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接收机里电机很近,对信号有影响吗

网友:
调好重心 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尾管能拆吗?如何固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管能拆吗?如何固定的呢

可拆,螺丝固定

网友A:
能否上个尾管与机翼的固定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上个尾管与机翼的固定图,谢谢

很简单的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接收机里电机很近,对信号有影响吗

接收机应该和电机电调拉开点距离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