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双水鞋

楼主(2018-07-02):
大家看看水鞋支架,是不是这个意思?从来没弄过?是不是后面高一点,谢谢

网友:
漂亮,对水机不了解。工作室不错。

网友:
去参照FMS海狸看看

网友:
实际的去水里跑跑试试

网友:
水鞋断阶处距离机翼重心1CM左右,  往前还是往后我忘了,   这是大致的安装位置, 基本这样就没问题了。

网友:
两只水鞋之间最好间距大些,这样稳

网友:
目测还得往前移一些  按照重心安装

网友:
感觉浮筒有点靠后了,这个在水里收油容易翻过去,一般浮筒前缘应该超过螺旋桨一定得距离。只是个建议

网友:
水鞋再往前移,水鞋的浮心要在飞机重心之前,否则容易栽头。水鞋最前端到螺旋桨距离是机身的1/4.

网友:
飞机很漂亮,什么级别的?配的什么发动机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