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旋翼头问题。奇怪

楼主(2018-07-02):
刚组装好的旋翼头,桨夹与T头的是几乎无间隙的,但飞了几个起落之后,出现了1.5mm左右的间隙,是怎么回事呢?打了螺丝胶隔了一个晚上才飞的。用的是卡夫特螺丝胶。

网友:
全部拆掉重新装试试,不行再加垫片,再觉得不爽就换飞机。

网友:
和楼主一样的疑问,这款旋翼头原厂不拆没事,拆开重新打胶以后就产生1~1.5左右的间隙,无论如何安装都不能还原出厂状态,需要加垫片解决,然而垫片(5.5×8×0.3)只适合老款旋翼头止推F4-8的,这款加大止推F4-9版本的勉强能用,最好是用5.5x9x0.3的垫片,搜了一下淘宝,只有5*9*0.3的最接近。

网友:
抱歉,楼主是的富丽的旋翼头,我用的是飞越450分体

网友A:
换冰人不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冰人不纠结

我的是dfc。。。冰人只有fbl

网友B:
这里有一点间隙是正常的,但是1.5mm有点大,在桨夹和旋翼头之间加垫片,把间隙控制在0.5以内就可以了。
这里如果搞到没有间隙反而可能出问题。原因是横轴胶圈被过度压紧,导致机身抖动,即使把陀螺仪的主旋翼感度调到最低都不行。

网友C:
胶圈被压缩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胶圈被压缩变形了。。。

才几个起落就变形了。。。用的是塑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一点间隙是正常的,但是1.5mm有点大,在桨夹和旋翼头之间加垫片,把间隙控制在0.5以内就可以了。
这 ...

哦哦好的。!

网友D:
貌似除了改装外丝主轴外,就只有使用垫片方式解决了。我的飞越450也这样。加垫片解决,但是飞几圈就得检查下间隙。

网友:
有意思,我的飞越450从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E:
这款旋翼头就算亚拓的也有严重虚位,我是磨短横轴来解决,拿手电钻头夹着横轴,开着拿个锉刀压着来磨比较均匀,两边都要均匀地磨,要么就买飞鸽家的垫片,内孔是4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款旋翼头就算亚拓的也有严重虚位,我是磨短横轴来解决,拿手电钻头夹着横轴,开着拿个锉刀压着来磨比较均 ...

那换什么旋翼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除了改装外丝主轴外,就只有使用垫片方式解决了。我的飞越450也这样。加垫片解决,但是飞几圈就得检查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