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70尾巴问题

楼主(2018-07-02):
470飞大螺距动作比如刷锅、钟摆时候,尾巴总会时不时的突然偏30度左右,换了冰人的尾巴总成和皮带,还是有同样的问题。目前机身整体状态良好,各传动部件都非常顺滑,用的电池是男爵老款的2200MAH(1800mah我感觉小了一点,飞行时间短一点)

目前自己怀疑是大螺距动作导致皮带跳齿。但470的尾巴设计,调整皮带松紧除了压带轮以外,只能调整尾管夹座。经实测尾管夹座暴力上紧飞后2,3个起落还是会恢复到最靠机身的位置,并不能很好的起到固定尾管、拉紧皮带的作用。而压带轮的螺丝如果打太松容易飞掉(目前已飞掉一个),打松上螺丝胶对新皮带来说不能随时调整松紧度,打太紧又不能起到压紧皮带的作用。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知道是不是跳齿问题,还是电池重量大了机器大螺距动作承重力不够导致跳齿?如果是跳齿470有没有更好的解决皮带松紧度的方案。

网友A:
我的470轴传版也有同样的问题换了74尾桨依旧如此尾补偿开到最高还是有一样没有改善

网友B:
尾舵机问题,建议换标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470轴传版也有同样的问题换了74尾桨依旧如此尾补偿开到最高还是有一样没有改善

是的我也换了74的尾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陆续换了尾轴、尾桨、尾总成、皮带,都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舵机问题,建议换标舵

我用的kst565x

网友:
望高人解答

楼主:
我刚没注意看,轴传也有同样的问题吗?那说明不是皮带跳齿的问题了!
470买回来就各种问题,尾变距拉杆飞断、塑料尾巴固定件飞断、尾管夹座固定尾管的凸起部分飞断、主轴固定螺丝断裂在主轴里导致大小齿没办法拆下,前面的都一一解决了就剩这个尾巴自动跳的问题了。真是不让人省心,唉

网友C:
检查470主皮带轮中心座有无打滑。
这个东西是压配的,接触面积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470主皮带轮中心座有无打滑。
这个东西是压配的,接触面积又小。

好的我中午回去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舵机问题,建议换标舵

如果宇宙的舵机真的和Spec一样,不用换中舵。。

网友D:
增大螺距补偿,或者找台轴传的试试看是不是手法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没注意看,轴传也有同样的问题吗?那说明不是皮带跳齿的问题了!
470买回来就各种问题,尾变距拉杆 ...

是的我是轴传的

网友:
话说mb陀螺仪只有高和低选的高尾补偿

网友:
XX的也甩尾。妈个逼,昨天就是因为甩尾,炸鸡

网友B:
解决方案如图

网友:
会不会是尾拉杆太软了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后来换了亚拓出的新尾轴解决~~~

网友:
尾轴可能短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大螺距补偿,或者找台轴传的试试看是不是手法的问题

帖子中有人是轴传的也是同样的问题,另外我自己还有一台改了冰人皮传的450L、一台XL520、一台LOGO480,都是皮传机,在飞行的时候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的,所以应该可以排除手法问题,应该还是机器哪里没有调整好,就是找不出来问题点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方案如图

请教一下标舵如何装上

楼主:
需要用700级的尾舵?

网友:
亚托的吧,皮带的没办法,就是跳齿

网友E:
建议换轴传的,皮带伤不起,要不然自己改压带轮,这就有点复杂了,还有就是亚托的皮带齿设计的浅

网友F:
引用 楼主:
帖子中有人是轴传的也是同样的问题,另外我自己还有一台改了冰人皮传的450L、一台XL520、一台LOGO480,都 ...

正好问下楼主,轴传是不是只能温柔油门,不然扫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好问下楼主,轴传是不是只能温柔油门,不然扫齿?

我现在的都是皮传机哦,不过以前飞过轴传,印象中应该不至于,但是降落的时候要注意地面,如果是不平整的草地降落的时候尾桨扫土会容易扫齿的,我以前就这样扫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换轴传的,皮带伤不起,要不然自己改压带轮,这就有点复杂了,还有就是亚托的皮带齿设计的浅

我刚换的冰人尾巴总成不想放弃皮传,当时买470也是因为看中皮传的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都是皮传机哦,不过以前飞过轴传,印象中应该不至于,但是降落的时候要注意地面,如果是不平整的 ...

一直玩皮传,想试试轴传了,但是看到轴传容易扫齿,所以又有疑虑,谢谢!

网友:
看一段回一段,我也是喜欢飞470的,答案是肯定不跑。几个方面看一下,1首先怀疑是转速过低,叠加电池放电能力下降,我飞77%正负12.5°合适的搭配是做摆的时候,慢摆2边螺距大概用去3/4,不能用尽。

网友:
2尾轴长度现在已经改长了一点点了,老款尾轴会跑,但是也不是你这种30°的跑法,直接90开外

网友:
电池选择,最佳还是1800,暴力飞4分钟3.72左右,2200电池的确没有1800好飞,差不少

网友:
3跳齿会有声音,像那种金属敲打声

网友:
4尾舵机最少得用到中舵,原厂配的小舵会跑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的470轴传版也有同样的问题换了74尾桨依旧如此尾补偿开到最高还是有一样没有改善

74尾桨是对应玩低速的,手法慢转速低那种,换74改善不了楼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没注意看,轴传也有同样的问题吗?那说明不是皮带跳齿的问题了!
470买回来就各种问题,尾变距拉杆 ...

现在飞的是台LT,尾巴和皮带感觉差别不大,换轴传的目的是,皮带太容易断了,不要抱侥幸心理,50个起落肯定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G:
74尾桨是对应玩低速的,手法慢转速低那种,换74改善不了楼上的问题

470轴传版套机         尾舵是kst565x   电池是男爵180055c新电池  螺距±12

网友G:
引用 网友A:
470轴传版套机         尾舵是kst565x   电池是男爵180055c新电池  螺距±12

我也是同样的,只是换掉了陀螺仪和尾舵,其余没动,不跑的,尾巴跟棍子一样,手感很好动作很准,微型700x的手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同样的,只是换掉了陀螺仪和尾舵,其余没动,不跑的,尾巴跟棍子一样,手感很好动作很准,微型700x ...

另外你尾波箱虚位大不? 74的尾桨转速多少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换的冰人尾巴总成不想放弃皮传,当时买470也是因为看中皮传的设计

LZ你用的14t尾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尾波箱虚位大不? 74的尾桨转速多少合适

尾箱上的轴承一定不能坏,坏一个或者让螺丝椒粘死就会跑尾,我现在用69尾桨,74飞过50%油门,那是台皮带机

网友:
尾波箱的轴承是新的没有粘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