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eer 棒棒糖没有左旋天线?

楼主(2018-07-02):
旧的接收天线都是左旋,买了一根右旋配对效果很差,找了好几家都没有左旋,是foxeer不生产还是必须用一对右旋?

网友:
是很奇怪,不懂帮顶

网友A:
非要用foxeer 的么,肥鲨有左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要用foxeer 的么,肥鲨有左旋

小飞机还是用fox好看。

网友B:
用平板接收端不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平板接收端不就解决了.

平板角度小,侧面信号非常差。

网友:
黑羊就有左旋

网友C:
还是换右旋吧  大把大把便宜的可用。要不你总会有左旋右旋的困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换右旋吧  大把大把便宜的可用。要不你总会有左旋右旋的困扰吧

嗯,两种都备着吧。

网友D:
左旋天线很少,在商家没注明的情况下,通常都是右旋的。 我这有左旋的平板,增益8dB左右,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上下左右都是80度左右

网友(2018-08-10):
引用 网友D:
左旋天线很少,在商家没注明的情况下,通常都是右旋的。 我这有左旋的平板,增益8dB左右,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

广告

网友:
左旋和右旋是不能配合使用的,没必要保留两种。正常使用建议全用右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