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APM电源模块改造-使用霍尔来替换电流计算!

楼主(2018-07-02):
本文针对3DR电源模块分压电阻计算方式对电流测量不准确的问题,提供替代方案!
可能适用以下情况:
1、飞行器推重比较小或起飞时间长导致电池电压下降幅度过大,可能触发电池低压返航的情况!
2、电池老化,充放电容量下降,不能使用标称电量或想要追求航程极限的情况!
3、钱多!精益求精,不计成本!

一、明确手头拥有的3DR电源模块的最大电压与最大电流!
二、购买电压电流限制≥3DR电源模块的电流检测模块,如,100A的(技术交流请勿涉及价格或购买方式版主留)
三、将购来的电流检测模块串联进3DR电源模块接电池一端的正极电路(硅胶线),注意传感器电流流向!
四、将3DR电源模块的供电正负极(端口文字冲上,从左至右依次为:1正极2正极3电流4电压5负极6负极)与电流检测模块正负极(红色正极,黑色负极)分别连接!
五、将3DR电源模块的电流针脚3替换为电流检测模块的“OUT2”(白色)引线!(OUT1(黄色)可能是模拟信号,可以用来测量电压变化以校准电源模块)
六、将改装好的电源模块接电池,测量各接线间电压(OUT2电压【=2.6】应为1/2的3DR电源模块的供电电压),确认良好!
七、连接飞控修改参数“BATT_AMP_OFFSET”为2.6(零电流电压偏置),设置电源模块检测模式为404。
八、校准电流与电压!即,out1电压=2.6+电流*0.02。2.8表示10A电流。根据out1值调整地面站校准界面的安培每伏的值以显示正确电流!网上有很多校准电流的参考教程!

图:

网友:
都开始用霍尔模块了

网友:
这个片子我用过 二三十一块  有点小贵  精度倒是比较高   相比采样电阻最大的好处是片子自身几乎不消耗功率  采样电阻会有几瓦到十几瓦左右的功耗

网友A:
直接买成品电流计啦,对于大多数玩家还是方便一些。当然,楼主的DIY能力一级棒!必须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成品电流计啦,对于大多数玩家还是方便一些。当然,楼主的DIY能力一级棒!必须赞一个!

推荐个连接,淘宝翻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推荐个连接,淘宝翻了半天没找到。。。

额,感觉打广告不太好啊,怕被人说成是托。但是,淘宝是有带霍尔互感器的电流计的,我买了2个在用,精度比较高,和我的FLUKE钳表对比偏差在0.2A以内。关键词“PIX霍尔电流计”

网友:
哈哈,这中间有个小尴尬,很多厂家用pix的电流计就是因为那玩意不准,用那玩意显示的电流可以用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感觉打广告不太好啊,怕被人说成是托。但是,淘宝是有带霍尔互感器的电流计的,我买了2个在用,精度 ...

多谢!已收藏!

网友B:
几瓦?那么大功率吗

网友C(2018-09-13):
怎麼去計算,飛行時電池剩餘用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麼去計算,飛行時電池剩餘用量呢

设置的总电量-电流*时间的累积消耗电量=剩余电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的总电量-电流*时间的累积消耗电量=剩余电量

了解,這樣也得每次飛行都用同款電池
才能算出種電量了

网友:
都很会玩了

网友(2018-10-16):
楼主,这个能有PIXHACK V3的电流计改装吗??

网友D(2019-07-14):
最近我也在搞这个,我在想楼主直接把电流计的5V电压接入到这个传感器的供电的话,输出的电压Vcc/2是2.6,飞控能采样的最大是3.3V,不是稍微一动油门电压就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我也在搞这个,我在想楼主直接把电流计的5V电压接入到这个传感器的供电的话,输出的电压Vcc/2是2.6,飞 ...

对,只能APM凑合用!后来就直接某宝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只能APM凑合用!后来就直接某宝买了。。。

我新画了个能用在APM和Pixhawk上的,有需要我可以把PCB发出来,器件比较简单,自己从淘宝买点器件25块钱就能做出来,看大家需求了,有需要我去搞点来开波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新画了个能用在APM和Pixhawk上的,有需要我可以把PCB发出来,器件比较简单,自己从淘宝买点器件25块钱 ...

十分有需要!重新开个贴吧,某宝买的很容易就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十分有需要!重新开个贴吧,某宝买的很容易就坏了。。。。

我看到了电源模块,还有一颗运放,可能是采样电流的?我自己的是弄成这样子的电源/OSD/数传是集成在底板上的,因为机架小,叠起来才有空间放东西,但是现在好像震动非常大,很头疼这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到了电源模块,还有一颗运放,可能是采样电流的?我自己的是弄成这样子的电源/OSD/数传是集成在底板 ...

应该是共振吧!看着结构不太坚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到了电源模块,还有一颗运放,可能是采样电流的?我自己的是弄成这样子的电源/OSD/数传是集成在底板 ...

应该是共振吧!看着结构不太坚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瓦?那么大功率吗

  没错啊 ,你就算 20A 电流 吧 。

P = I2 * R  , 20x20 * 0.02  = 8 瓦 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共振吧!看着结构不太坚固

嗯,看日志又分析不出来什么东西,,飞的时候是不是乱扭

网友(2020-03-04):
怎么没人了,顶起来呀。原装的电流计好几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