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DIY加工问题咨询各位大师

楼主:
查看数: 4105 | 评论数: 49 | 收藏 3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8-7-2 12:09

正文摘要:

自己画图做了亚托500的第三轴承座以及配套主轴,问了一家加工店报价850,超出了我承受范围,刚学画图不懂机加这行,请问 ...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DIY非传动部件,核心部件保留批量生产的

受教了,谢谢!!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个人的机加店精度可能上不去,直升机安装不好意味着无法排除震动

那就DIY非传动部件,核心部件保留批量生产的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要找那种个人的,稍微上了点规模的还是不要去,脸色给你看

但是个人的机加店精度可能上不去,直升机安装不好意味着无法排除震动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拼多多,知道吗?明白吗?对于cnc,批量是按k算的,就是千才是起头,几k,几k计算,几十件,几百件,不够 ...

听说现在做机加的也很难做,环保什么的  好吧 我认了!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原先的塑料轴承座不更好吗?

我是要改第三轴承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质询”是指立法机关议员个人或集体以书面或口头方式就ZF行政活动有关事项向ZF首脑或部长提出问题,要求其 ...

谢谢指正!

引用 网友A:
所以要找那种个人的,稍微上了点规模的还是不要去,脸色给你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拼多多,知道吗?明白吗?对于cnc,批量是按k算的,就是千才是起头,几k,几k计算,几十件,几百件,不够 ...

业务量大就不在乎,爱做不做,这个意思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单独做了轴承座,问了一件确实是300,两件却要240一件,50件也要一百多,这样合理吗?亚拓轴承座只要几 ...

拼多多,知道吗?明白吗?对于cnc,批量是按k算的,就是千才是起头,几k,几k计算,几十件,几百件,不够开工资也没得效率啊。

引用 网友D:
“质询”是指立法机关议员个人或集体以书面或口头方式就ZF行政活动有关事项向ZF首脑或部长提出问题,要求其即席或书面答复。质询往往导致一般性辩论并带来ZZ后果。
引用 网友C:
用原先的塑料轴承座不更好吗?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单件cnc打样板至少300块一个图,你要1件,3件都是这个价。单件超过300的才和你细算。

我单独做了轴承座,问了一件确实是300,两件却要240一件,50件也要一百多,这样合理吗?亚拓轴承座只要几十块是怎么做到的?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3d图的倒角都去掉(宽度方向的一定要去掉,那两边最难加工),给加工的看下,能问你要150算是心狠的。
...

轴中间的孔原来这么难加工,难怪。另外轴承座我改图了,把宽度的倒圆角改成45°倒角,问了要300.做两件要240一件,量产50件也要一百多一件,奇怪,亚拓的几十块一件是怎么做到的?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150块是多大的碳板

亚拓500的侧板

引用 网友E:
把3d图的倒角都去掉(宽度方向的一定要去掉,那两边最难加工),给加工的看下,能问你要150算是心狠的。
图转化成cad图,标注的时候把需要倒角的位置标出,45°,1mm倒角,100块钱,铝合金连阳极化一起做了得大有人在。
置于主轴,直接45号刚的就行,买现成的光轴吧,这个难点是加工中间的孔,很多人都不愿意干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单件cnc打样板至少300块一个图,你要1件,3件都是这个价。单件超过300的才和你细算。
引用 网友G:
批量便宜,做一个两个都贵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是多大的碳板?这么便宜?是加工2片零件50还是2片碳板加工很多零件?

就俩碳板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是多大的碳板?这么便宜?是加工2片零件50还是2片碳板加工很多零件?

就X3的碳板

楼主(2018-07-02):
引用 网友H:
那个轴承座外缘尽量那里不要倒圆角,这个是设计新手常犯的问题。倒圆角如果不二次装夹的话就要用球刀或者平 ...

好的,学习了 论坛大师果然多,谢谢啦!

网友I:
能看看完整的结构图吗?看看第三轴承是装在哪的。
亚托500Pro,还是500L,还是500X?

如果用1mm或其他尺寸的层叠,以达到所需要厚度。切这种板材可能会便宜很多。

只是主轴的加工,这个过程没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看看完整的结构图吗?看看第三轴承是装在哪的。
亚托500Pro,还是500L,还是500X?

老款500ESP,自己改的侧板

网友J:
未来工厂 百度上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未来工厂 百度上搜下

好的 谢谢!

网友:
学习了 论坛大师果然多

网友K:
把圆角换成倒角,就好加工多了;另外轴的材料普通45号钢的好加工,如果是轴承钢,那材料太硬,车不动、废刀,也会导致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把圆角换成倒角,就好加工多了;另外轴的材料普通45号钢的好加工,如果是轴承钢,那材料太硬,车不动、废刀 ...

好的,另外45#钢轴中心掏空好加工吗,完成需不需要正火回火 或者调质。谢谢!!

网友:
推荐未来工厂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自己画图,淘宝加工碳纤板,1.2厚,2片50块包邮;自己画图,淘宝加工不锈钢件,2.5mm,304#,折弯开孔,28 ...

不知道是多大的碳板?这么便宜?是加工2片零件50还是2片碳板加工很多零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碳板我也加了两块,1.5的150 可以接受,

请问楼主150块是多大的碳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是多大的碳板?这么便宜?是加工2片零件50还是2片碳板加工很多零件?

就X3的碳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是多大的碳板?这么便宜?是加工2片零件50还是2片碳板加工很多零件?

就俩碳板

网友G:
批量便宜,做一个两个都贵

网友B:
我们这单件cnc打样板至少300块一个图,你要1件,3件都是这个价。单件超过300的才和你细算。

网友E:
把3d图的倒角都去掉(宽度方向的一定要去掉,那两边最难加工),给加工的看下,能问你要150算是心狠的。
图转化成cad图,标注的时候把需要倒角的位置标出,45°,1mm倒角,100块钱,铝合金连阳极化一起做了得大有人在。
置于主轴,直接45号刚的就行,买现成的光轴吧,这个难点是加工中间的孔,很多人都不愿意干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150块是多大的碳板

亚拓500的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3d图的倒角都去掉(宽度方向的一定要去掉,那两边最难加工),给加工的看下,能问你要150算是心狠的。
...

轴中间的孔原来这么难加工,难怪。另外轴承座我改图了,把宽度的倒圆角改成45°倒角,问了要300.做两件要240一件,量产50件也要一百多一件,奇怪,亚拓的几十块一件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单件cnc打样板至少300块一个图,你要1件,3件都是这个价。单件超过300的才和你细算。

我单独做了轴承座,问了一件确实是300,两件却要240一件,50件也要一百多,这样合理吗?亚拓轴承座只要几十块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C:
用原先的塑料轴承座不更好吗?

网友D:
“质询”是指立法机关议员个人或集体以书面或口头方式就ZF行政活动有关事项向ZF首脑或部长提出问题,要求其即席或书面答复。质询往往导致一般性辩论并带来ZZ后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单独做了轴承座,问了一件确实是300,两件却要240一件,50件也要一百多,这样合理吗?亚拓轴承座只要几 ...

拼多多,知道吗?明白吗?对于cnc,批量是按k算的,就是千才是起头,几k,几k计算,几十件,几百件,不够开工资也没得效率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拼多多,知道吗?明白吗?对于cnc,批量是按k算的,就是千才是起头,几k,几k计算,几十件,几百件,不够 ...

业务量大就不在乎,爱做不做,这个意思

网友A:
所以要找那种个人的,稍微上了点规模的还是不要去,脸色给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质询”是指立法机关议员个人或集体以书面或口头方式就ZF行政活动有关事项向ZF首脑或部长提出问题,要求其 ...

谢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原先的塑料轴承座不更好吗?

我是要改第三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拼多多,知道吗?明白吗?对于cnc,批量是按k算的,就是千才是起头,几k,几k计算,几十件,几百件,不够 ...

听说现在做机加的也很难做,环保什么的  好吧 我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要找那种个人的,稍微上了点规模的还是不要去,脸色给你看

但是个人的机加店精度可能上不去,直升机安装不好意味着无法排除震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个人的机加店精度可能上不去,直升机安装不好意味着无法排除震动

那就DIY非传动部件,核心部件保留批量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DIY非传动部件,核心部件保留批量生产的

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