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弄个虾船,请教些问题?

楼主(2018-07-02):
1,如果我买淘宝别人做好的船体(只有外壳),我应该买什么配件。
2,固定电机的支架,还有连着旋转的杆,还有各种什么小件,都需要什么?
3,我只知道需要电机,电调,遥控器电池,但是不知道型号。我是玩四轴的。

准确来说就是做一个虾船都需要什么东西?

好像2个型号电机是主流,一个3674,一个4082,请问有啥区别吗?求推荐品牌型号。
电调我要用好盈的120A

电池和遥控不是问题。

网友:
同样的想法,抢个沙发,默默的看着

网友:
这个要到货后才能定,等船壳和电机自己电机座到了后,才能知道是否顺利安装,然后胶水的胶水,改孔的改孔,要看你自己了

网友:
要是有完整的教程就好了

网友:
是《阿甘正传》里的那种虾船么?...0.0...

网友A:
你要先决定买那个船壳啊  才知道要上什么动力套装 我的虾用的4074电机  150A电调  6S电池  要看你虾壳大小能放多大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决定买那个船壳啊  才知道要上什么动力套装 我的虾用的4074电机  150A电调  6S电池  要看你虾壳 ...

比如650-700mm长度左右的。我想用4S。

网友A:
坛子里有个卖虾的 你找找 好像叫成都春哥  淘宝叫心飞扬船模  有虾的套材 你可以自己制作  备件也都有 我就是在那买的

网友:
从零开始玩虾,确实有点费劲

网友:
论坛里有好多虾船的帖子 要靠自己琢磨了 好多高手多做世外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有个卖虾的 你找找 好像叫成都春哥  淘宝叫心飞扬船模  有虾的套材 你可以自己制作  备件也都有 我就 ...

我上淘宝搜了,他不卖

网友B:
新手玩速度船,从带防翻的船玩起吧,O或mono1,不然翻一次都够你受的,很影响心情,特别是那种旁边一堆看热闹的,你是捞呢还是不捞呢?捞呢怎么捞?如果坚持上虾艇,那建议约几个人一起,多带几条船,好互相救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玩速度船,从带防翻的船玩起吧,O或mono1,不然翻一次都够你受的,很影响心情,特别是那种旁边一堆看热 ...

捞船也是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