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睿思凯计时器怎样自动复位

楼主(2018-07-02):
设置的解锁计时开始 但是上锁后计时器只是暂停,再解锁还是按照之前的时间来算,必须手动复位吗?不可以设置成解锁开始计时 上锁复位?求帮助

网友A:
天八就有你说的这个问题。也想知道怎么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八就有你说的这个问题。也想知道怎么破……

天八只能手动复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八只能手动复位吧

这个是睿思凯啊 有没有自动复位功能?

网友C:
好像是在倒数第二页设置,解锁开关加一个时间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在倒数第二页设置,解锁开关加一个时间复位

没找到呢。。

网友:
手柄控?那可能和x9d不太一样

网友:
进自定义开关那里,弄一下就行了

网友:
就是设置语音那里

网友:
你要是用开关解锁就可以设自动复位计时,要是用摇杆解锁,就没办法实现,因为控制解不解锁是在飞控上,不是在遥控器上,所以没办法在遥控器上实现

网友:
special functions 里设置一个 reset选项

网友:
按10楼说的设置就行

楼主:
好的谢谢了我找找看

网友D:
可以 给你解锁开关设置计时清零模式即可
具体看我关于FRSKY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 给你解锁开关设置计时清零模式即可
具体看我关于FRSKY的教程

多谢啦!

网友E:
在SPECIAL FUNCTUON中可以设置通过开关复位计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SPECIAL FUNCTUON中可以设置通过开关复位计时器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SPECIAL FUNCTUON中可以设置通过开关复位计时器

漂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