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50米左右没信号,是烧了吗?

楼主(2018-07-02):
请教大佬,200mw的图传,50米左右就没信号了,有没有可能是功放烧了?还是其他什么问题?

网友A:
意思五十米之内还没问题,检查天线了嘛?

网友B:
检查天线和图传线路,我的图传炸到天线座都断了也没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五十米之内还没问题,检查天线了嘛?

没检查,回头整个检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天线和图传线路,我的图传炸到天线座都断了也没烧

也就是图传没烧,可能是天线或者其他问题?

网友C:
我的肥鲨600mw的接错12V电烧了功放,也是50米内正常使用。超距就没显示了。

网友D:
如果是二手的图传,可能是元器件老化了,功率降低了,如果是新图传,查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二手的图传,可能是元器件老化了,功率降低了,如果是新图传,查天线

图传是新的,请问天线怎么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肥鲨600mw的接错12V电烧了功放,也是50米内正常使用。超距就没显示了。

那意思就是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传是新的,请问天线怎么查啊?

三叶草天线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叶草天线试试看

发射用的是四叶草天线,改天换个天线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肥鲨600mw的接错12V电烧了功放,也是50米内正常使用。超距就没显示了。

我的200mw一体图传,现在十米就没图像了,能修不?

网友E:
检查焊点什么的 或者换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焊点什么的 或者换天线。

好的,谢谢

网友F:
用替换法,很容易找到故障点,毕竟图传系统只有很少的几个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替换法,很容易找到故障点,毕竟图传系统只有很少的几个部件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替换法,很容易找到故障点,毕竟图传系统只有很少的几个部件

有没可能是烧了?

网友:
有可能的,功放烧了以后,只有初级的很低功率发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