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充迟早被淘汰,轮充是大势所趋

楼主(2018-07-02):
并充、轮充都是节省操作的方式

但是并充本身不科学,电源并联这种事情真心不靠谱。。。

N个电池一起充满,等到花儿都谢了

轮充即避免了电源并联的风险,又能哪个充满先用哪个,哪个没电直接插上,简直秒杀并充板。。。

无奈的是市面上仅有una6、cb86两款带轮充功能

skyrc的植保那货又不适合模型玩家

好吧,其实我是纠结没有喜欢的充电器而已。。。。。。

网友A:
A9加保姆 确实好用 不过充电大电池就太慢了  如果有大功率轮充自然是极好的

网友B:
要看电池容量和充电器功率,450级别小飞机的电池外场用肯定要并联,不然充电器怎么用40A去充1500mah小电池

网友C:
确实轮充更合理一些,并充有不少隐患,替代的方法是买多通道的,比如四通道的,不够就来两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A9加保姆 确实好用 不过充电大电池就太慢了  如果有大功率轮充自然是极好的

skyrc有植保专用的大功率充电器配保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电池容量和充电器功率,450级别小飞机的电池外场用肯定要并联,不然充电器怎么用40A去充1500mah小电池
...

我不玩飞行大砍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轮充更合理一些,并充有不少隐患,替代的方法是买多通道的,比如四通道的,不够就来两台。

大声念,q~i~ong

网友:
大声念,q~i~ong

网友D:
并充与轮充是同一级概念吗?????????,陋闻了,只听说并充与串充,轮充,轮流充电吧,并充用保姆的一种吧,这种长时间轮充,有安全方面的问题,除非你能长时间值守,个人觉得还是大电流串充快充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充与轮充是同一级概念吗?????????,陋闻了,只听说并充与串充,轮充,轮流充电 ...

我说的并充是并充板的意思,轮充指保姆一类的。
个人觉得保姆比并充板安全,省事。
当然串充也是不错的选择。
就是不知道带保姆的充电器为何这么少,反而不安全的并充大行其道。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并充是并充板的意思,轮充指保姆一类的。
个人觉得保姆比并充板安全,省事。
当然串充也是不错的选 ...

因为本身不够安全,还有成本的考虑,所以没有厂家去做,保姆是最不安全的充电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本身不够安全,还有成本的考虑,所以没有厂家去做,保姆是最不安全的充电方式

兄滴为何觉得轮充不安全呢?至少比电源并联靠谱吧

网友:
要看电池容量和充电器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