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机架选择

楼主(2018-07-02):
下面这两个机架哪个好点,价钱一样。alien5机架带一个红色的分电板,感觉没啥用啊。
顺便问一下,我买的图传是长天线的那种,图中右边那个,这种怎么固定天线那,我感觉太长了,只好弄弯了固定,感觉有点扭损。

网友A:
第二个结实些吧,第一个整个尾部就靠两根铝柱支撑,感觉不靠谱,特别是电池上置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结实些吧,第一个整个尾部就靠两根铝柱支撑,感觉不靠谱,特别是电池上置的情况

不都是两根铝柱吗,第二个上面那个椭圆片也是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一个,用户群更多,更成熟

好的,淘宝有这个机架尾部安装天线的打印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结实些吧,第一个整个尾部就靠两根铝柱支撑,感觉不靠谱,特别是电池上置的情况

一直用第一,挺结实,都没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都是两根铝柱吗,第二个上面那个椭圆片也是支撑?

上面那个的上板后三分之二就靠最后的铝柱,图二的八根铝柱分布均匀,受力均匀,应该叫外星人机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的上板后三分之二就靠最后的铝柱,图二的八根铝柱分布均匀,受力均匀,应该叫外星人机架吧

好的,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用过第一个的机架,坏得厉害,我朋友现在也在用,他已经考虑换机架了

好的,不过我新手,温柔飞应该没啥问题吧。外星人机架那个红色的分电板我老觉得怪怪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不过我新手,温柔飞应该没啥问题吧。外星人机架那个红色的分电板我老觉得怪怪的

现在没人用分电板了,要么四合一电调,要么aio飞控,分电板我感觉已经淘汰了

网友C:
上面那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没人用分电板了,要么四合一电调,要么aio飞控,分电板我感觉已经淘汰了

对啊,我用的飞控集成分电板的f4 ,所以我觉得那个机架配件有点多余,结果那个qav强度又不行,这两个机架看来都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那一个

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我用的飞控集成分电板的f4 ,所以我觉得那个机架配件有点多余,结果那个qav强度又不行,这两个机架 ...

没事,不装那个分电板不就可以了,多余不多余的不在乎

网友:
我用的翼飞老款的ix5 便宜结实空间大 性价比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不装那个分电板不就可以了,多余不多余的不在乎

嗯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让我情何以堪

哈哈哈,能减少一点设备就减少一点设备

网友:
QAVR我飞了3年了,当时装了两架,一架主力一架备用.目前为止备用机基本上没怎么飞过....因为主力那架基本不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不过我新手,温柔飞应该没啥问题吧。外星人机架那个红色的分电板我老觉得怪怪的

有了红色分电板。你都省下另外买分电板的钱了。买个飞控就可以了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肯定不会告诉你我前几天花了60买了一个带电流计的35a分电板。。。。。。因为我脑袋一抽买的飞盈30a电调 ...

不麻烦,我的集成的从来没出过事,可以放心,aio飞控能解决你的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