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v艇横向剖面角度问题

楼主(2018-07-02):
如图,一般v艇的船底角度是多少?

网友A:
菜鸟飞过

网友:
那你就按这图来呗😁

网友:
每个肋骨的斜角跟水平线之间的夹角。一般定义V艇的角度都是以最后的艉封板的夹角来标注的。

网友:
这不是有图吗 量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
不同V艇底部的夹角是不一样的!从普通滑行艇到深V艇!

网友:
沒固定的,標準計法是船底與水平面的夾角,16~28度的是深V,16以下的是淺V,有首至尾固定角度的,也有首至尾漸變角度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