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焊接技巧

楼主(2018-07-02):
请教一下,带孔的分电板,怎么把电源线焊进去?

网友A:
你这问的让我怀疑你是想把线焊进那些小孔。。。

网友B:
把线剥开,一根一根的分开,每个小孔插一根,多余的剪掉

网友C:
贴一边焊就行 电源线一般不会太细

网友:
把线插进去,在背面加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一边焊就行 电源线一般不会太细

就是因为太粗了,所以焊好了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线剥开,一根一根的分开,每个小孔插一根,多余的剪掉

是这样的么,电流通过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的让我怀疑你是想把线焊进那些小孔。。。

肿么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么,电流通过没问题吧

他在逗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太粗了,所以焊好了不好看

不要虚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在逗你~

那应该怎么焊接呢?

网友:
板子上写着xt6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虚焊就可以了

有没有图

网友:
1:焊盘四周上锡 ;
2: 剥线上锡 ;
3: 然后把线穿过孔,烙铁加热线头,将锡融化和焊盘的锡融为一体,待凝固后,剪去多余的线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图

就是饱满焊点啊 拽不下来就行了

网友:
靠两边焊吧,这样不容易短路,而且焊点饱满点应该受力也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么,电流通过没问题吧

哥们儿我说笑的,那两个大孔是焊接xt60的,不是焊线的,但是也能焊线。
焊接这玩意熟能生巧,别人咋告诉你都没用,你得自己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儿我说笑的,那两个大孔是焊接xt60的,不是焊线的,但是也能焊线。
焊接这玩意熟能生巧,别人咋告诉 ...

好的,谢了

网友:
上面那么多正负焊盘随意接一处用来做电源啊,干嘛非要用xt60专用口

网友:
这本来是用xt60接头的吧

网友:
焊插头的板子,不是焊线的

网友D:
电烙铁要够好用 配合助焊剂 很简单 电烙铁不好也是白搭

网友:
简单来说,线吃锡,然后插进孔里,然后烙铁融化个锡球点一下。详细的看这个吧!
https://mp.weixin.qq.com/s/28JB4qAjo0dTuk1zyyqOeg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烙铁要够好用 配合助焊剂 很简单 电烙铁不好也是白搭

焊锡也要好

网友:
只要电烙铁好用,10号线都不是问题,牛肉电烙铁了解一下

网友(2018-11-27):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怎么焊接呢?

明天拍个照给你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的让我怀疑你是想把线焊进那些小孔。。。

一口水差点喷屏幕上